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1.里面有个像变压器的东西(不是线圈),这个是什么作用

2.辅助触点的电阻为什么很大,万用表测有1000多欧

网友A:
接触器型号说一下,辅助触点接触电阻大点不影响,低电压控制电路有影响。

网友B:
图片不太清楚,也看不出你说的是哪一部位。

不过辅助触点的电阻值太大了,建议清洁一下。

网友C:
辅助触点电阻大:1触电不干净,虚接触;1万用表坏了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辅助触点电阻大:1触电不干净,虚接触;1万用表坏了 内容的回复:

我发现在触点的铜片在常开和常闭面上不太一样,一个有个垫,一个没有垫,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