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外径小于5毫米的物体(附图)

楼主(2012-12-16):
如上图所示产品,拜求高手指教,这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该物品;

目前正需急需采购!!!!!!!!!!!!!!!!!!!!!!!!!

楼主:
补充:

检测高度:200-300mm

检测距离:500mm

具体运动轨迹:该物体为冲压件,将该物体吹出后,飞过该传感器检测区域,可以检测到即可。

网友A:
飞出的速度不快的,这个接近开关貌似可以!

网友B:
测量光栅可以做到

最小轴距 响应速度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什麽牌子我就不说了 百度友有很多

关键是选好型 你的应应用 响应时间很重要

被吹出去 应该有加速度

我之前做过自由落体的工件检测

响应时间 小于等于25ms不能100%检测到

网友C:
你这个外径小于5mm?表示怀疑。直说检测到的话就很多了。要是要求检测精度,就得筛选一下。

楼主:
这个外径是20左右,但是我现场有这样大的物体还有小于5毫米的物体,外形和这个一样,就算是这个暂时也没找到什么可以让他每次飞出去的时候都能检测到的光感。

安全光幕各厂家的最小轴距都是14mm,响应速度是0.1s,响应速度是完全够了,但是因为我的物件中间是空的,只是一个环,环的宽度和厚度都小于5毫米,导致物件飞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无法挡住光眼,从而检测不到,

小弟愚钝,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竟然没有人能回答该问题,是我的贴有问题,还是大家的的水平实在有限

网友D:
物体吹出后,运动轨迹是否有规律可循?

如果现在运动无规律,但能不能想办法让它具有规律性。

楼主:
物体吹出后运动无规律,要是可以让它变成有规律的我也不必在这里大费口舌,看来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

网友E:
是铁的吗?   如果是,铁探测器类的产品可能可以.(主要是冲压干扰及电机干扰),但是价格很贵.

可以检测1mm直径,速度的话,线速度是40m/min .就是大概是说一个1mm直径的金属球以60cm/s

的速度穿过检测区域,可以稳定检测到.

检测区域大概是20cm*100cm的尺寸.

不过冲压机本身的移动,及电机变频器可能要产生干扰了.

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找找.(PS,那个传感器是由20组 线圈构成的,估计你得找这样类似的产品了,

就是覆盖整个空间区域,但 很小区域内的变动,传感器可以准确反映)

网友E:
上面说的是检针机用于服装行业,成品衣服包装检测断的针头用的.

还有种是金属探测器,可以不只是检测铁磁类, 抗磁及顺磁类的的杂物也可以检出.

但非金属类就是另外个事了.

网友B:
楼主注意审题 我提供的信息是 测量光幕 不是安全guang?shan

网友F:
你必须要使得圆环吹出之后的跌落轨迹稳定。各大名牌传感器厂商都有小件跌落检测传感器。OMRON的外观就像一个电流互感器。其他的类似。

另一个检测方式可以用检测模腔没有工件作为信号。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对应的光电开关,长距离距离检测的或者光纤。

E3Z-LXX激光电眼可以检测两米射程内0.85mm物体。

E3S-CL*距离设定型光电可以检测500mm射程范围内段差2%的台阶。

E3G-L*光电以1mm光束检测500mm射程内4%段差的台阶。

不罗列了。光纤的没写。

网友G(2016-01-13):
楼主啊,其实3楼的已经回答了,测量光栅肯定能检测到你这个的(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我们公司就是生产测量光栅的),并且这些类似检测都用光栅来检测的,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G:
用测量光幕就可以了,准确的说是检测光幕,如果需要可联系我13967357832

网友H(2016-03-08):
我司有高精度位移传感器需要15053508991来电

网友I(2016-04-12):
本公司经营自主研发编码器(SSI、并行、4-20mA、RS485、Modbus等)、拉绳位移传感器、编码器仪表、闸门开度仪以及编码器相关附件等产品和选型!

我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货期准;价格低;技术支持,欢迎咨询洽谈。 QQ 184144796

网友J(2018-05-17):
做个大漏斗接住接滑道随便弄个接近开关不就好了吗

网友K(2018-11-29):
RIKO的环形近接开关 让你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L:
其实就像楼上各位所说的,如果你那个工件是自由飞出,没有规律性的检测估计很难!先把工件的飞出变成一个规律的轨迹,例如漏斗或者其他机构接住,那样的话检测手段就多很多了!光电测距或者接近开关应该都能实现!

网友M(2019-03-05):
接近开关   安全光栅都有生产有意详442843727

网友N(2021-08-18):
我们家的测量光栅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