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铜鼻子使用什么压线钳?

楼主(2012-12-16):
以前都是用榔头砸,感觉砸不紧线压不实,对于这种接线鼻子使用哪种专用工具?

楼主:
你这个工具是闭口的吧,也就是O形端子用的。

网友A:
以上就是2种常用的压线钳。   都可以用来压接开口鼻子。

网友B:
用厚板开口铜接头,包围铜线不要对上,要重叠,用压钳线侧面压,再正面压。

网友C:
我常用这种开口铜鼻,先把电线包起,再压

网友D:
液压钳就是专门对付它的,附带有各种规格的模具供选择使用。

网友E:
先上大锤,把线抱住;在上液压钳,把线压紧。完毕!实用工具:大锤+液压钳。

网友F:
以前用过都是锡焊,压过效果B

网友G:
很少用开口的,见过安装单位用过。进来了解了。

网友H:
我也是大锤+钳子+液压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大锤+钳子+液压钳

这个大多数都是这么处理的,压接质量还不错,没有过热问题出现

楼主:
对于这种大尺寸的接线铜鼻子,那需要多大功率的电烙铁?

网友J:
   对于这种大尺寸的接线铜鼻子,如小号可直接用手动压线钳,大的用液压钳开工

楼主:
手动压线钳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K:
 这种我用过,10平房以下还行,就是不怎么美观,不过挺紧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厚板开口铜接头,包围铜线不要对上,要重叠,用压钳线侧面压,再正面压。

有条件还是搪一下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