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1200故障灯闪亮,通讯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2-12-16):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个AB plc,logic1200的,现在fault灯在闪亮,而且通讯不上。拿另一个不报故障的同型号PLC通讯正常。就是想知道下可能是怎么个原因。总听说5系列的PLC能够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1200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呢。谢谢

网友A:
与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样   !求解   !

网友B:
故障灯亮了就是坏了嘛。。。。。。。。

楼主(2013-01-18):
无解,已经更换新PLC

网友C(2013-02-17):
故障灯亮了是有故障,通讯应该能够连上。如果连不上可能PLC确实有问题

网友D(2013-05-19):
这位 大侠 我的 现在也是这样子 abplc  micrologix1200 的我的情况FAULT常亮~ 同求帮助~不知道您的现在怎么样子了还有 恳求大神们 赐教解决方法 感激不尽~在此给大神祈福了!!

网友E:
PLC 硬件坏了!通讯的话 之前是否通讯上!在 面板有恢复出厂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