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灯镇流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2-12-16):
台灯的开关及镇流器一体,所使用的灯管种类11W

我一个台灯某一日突然坏了,其开关和镇流器为一体(如上图,2线进,2线出),左上那个立着的金属旋钮就是开关。所使用灯管为11W,类型如上图。故障具体现象为灯管不能达到完全亮度,灯光很暗,而且发抖。同时镇流器发出兹兹声,之前是没有的。由于厂家已无法寻找,就此把台灯扔了实在浪费,故想自己修。(找过2个家电维修店,直接就说没法修。。。)

我想知道这个镇流器是属于哪种?电子或电感?能否直接买个镇流器替代?我该买哪种,多大功率,如何接线?如果不能换只能修,能否说下如何诊断,重点更换哪个零件,最好能解释下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故障。还有,这个台灯没有起辉器。

请高手路过不吝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A:
H管的启动器在灯管插头里。就是普通电子镇流器,随便买一个就行,接2根线,中间2根接一个电容的空着。

你的镇流器好像没坏,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起辉器坏了。灯管插头打开,看里面是氖泡还是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管的启动器在灯管插头里。就是普通电子镇流器,随便买一个就行,接2根线,中间2根接一个电容的空着。你的镇流器好像没坏,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起辉器坏了。灯管插头打开,看里面是氖泡还是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

或者直接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管的启动器在灯管插头里。就是普通电子镇流器,随便买一个就行,接2根线,中间2根接一个电容的空着。你的镇流器好像没坏,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起辉器坏了。灯管插头打开,看里面是氖泡还是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

同意上述的做法,我家里的台灯修过几次了,不过要买好的镇流器。

网友D:
  故障具体现象为灯管不能达到完全亮度,灯光很暗,而且发抖。

多半是灯管坏,换灯管一试便知。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谢谢!

我把光管头拆开了,是这样的,如图。

我还有疑问:

1.如果只是光管坏了,为什么镇流器会发出兹兹声?因为之前正常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2.如果是仅仅只是光管内的这个元器件坏了的话,也会导致镇流器兹兹响吗?

3.这个响声是发自哪个元器件?为什么会响?

另外如果另接一镇流器的话,我看过外面卖的大都是2线进、4线出的,我该如果接?2线进,有没分哪根一定要接火线?4线出,我该接其中哪2根线?

还有外面卖的镇流器最小的功率也是18W,这个功率是指最大负荷,还是与灯管匹配的额定功率?也就是说我是否只能接11W的镇流器?

百安居卖的镇流器大概都是30块钱一个,这属于好的吗?

如果有2进2出的镇流器,我是不是买那种更好?

2进2出和2进4出有啥区别?

一口气提了很多问题,如果可以,还请一一解答,谢谢了!若能详细些,就更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谢谢!我把光管头拆开了,是这样的,如图。我还有疑问:1.如果只是光管坏了,为什么镇流器会发出兹兹声?因为之前正常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的。2.如果是仅仅只是光管内的这个元器件坏了的话,也会导致镇流器兹兹响吗?3.这个响声是发自哪个元器件?为什么会响?另外如果另接一镇流器的话,我看过外面卖的大都是2线进、4线出的,我该如果接?2线进,有没分哪根一定要接火线?4线出,我该接其中哪2根线?还有外面卖的镇流器最小的功率也是18W,这个功率是指最大负荷,还是与灯管匹配的额定功率?也就是说我是否只能接11W的镇流器?百安居卖的镇流器大概都是30块钱一个,这属于好的吗?如果有2进2出的镇流器,我是不是买那种更好?2进2出和2进4出有啥区别? 一口气提了很多问题,如果可以,还请一一解答,谢谢了!若能详细些,就更感谢了!

H管插头内有电容,所以2根线,4根线的就是电容线,镇流器内电容引出的线不接。

网友F:
这个比较好,两进两出,进不分零线火线,我试验过

网友G:
1;不接灯管看是否有兹兹声     如有;换电子镇流器【灯具店买个2线进,(不分L N),18W的可以带11W】        如无;把灯管的电容换掉【注意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管的启动器在灯管插头里。就是普通电子镇流器,随便买一个就行,接2根线,中间2根接一个电容的空着。你的镇流器好像没坏,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起辉器坏了。灯管插头打开,看里面是氖泡还是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

4个头的那种灯管是不是中间两个是接电容的?

如果我没记错,大部分的电子镇流器是2线进4线出,进的2线接LN,出的4线接两边两根线到我用的这种2个头的灯管上,中间2根空着,这样接是否正确?根据你的描述“接2根线,中间2根接一个电容的空着”我这样理解。你后来说“镇流器内电容引出的线不接”,若不拆镇流器,我怎能看出哪根线是从电容引出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不接灯管看是否有兹兹声     如有;换电子镇流器【灯具店买个2线进,(不分L N),18W的可以带11W】        如无;把灯管的电容换掉【注意耐压】

试了下,不接灯管没有兹兹声。我记得我最开始坏就换过灯管的,不过过了挺长时间,不确定了,按说我在拿出去修之前是肯定会先换灯管的。。。等我再换个灯管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1;不接灯管看是否有兹兹声     如有;换电子镇流器【灯具店买个2线进,(不分L N),18W的可以带11W】        如无;把灯管的电容换掉【注意耐压】 内容的回复:试了下,不接灯管没有兹兹声。我记得我最开始坏就换过灯管的,不过过了挺长时间,不确定了,按说我在拿出去修之前是肯定会先换灯管的。。。等我再换个灯管看看

H管寿命不长。

楼主:
换过灯管,不亮,确定是镇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