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跪求SEW变频器故障报警4和F016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请教大侠,SEW变频器故障代码4和F016的问题,变频器型号MKS51A010-503-10,一上电报故障,查资料没找到对应的故障代码,请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查找资料 SEW变频器04故障是制动电路损坏引起

楼主:
制动电阻是好的啊,主要是伺 服器报016查不到是啥故障,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请不吝赐教,在此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