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可以让50平方的电缆带动96KW的设备?

楼主(2012-12-17):
怎样做可以让50平方的铜线电缆带动96KW的设备?

网友A:
    96KW 的什么设备, 是满载 吗 ? 有点小小的说,但 如不是满载倒是能试用,看看线发热不 ?

网友B:
如果把电缆温度降到0K带960KW也没问题。

网友C:
50平方线,双并着用

网友D:
安全期间最好不要这样用 换个120的电缆

网友E:
VV-50mm2铜芯线额定电流为125A。

设备是单体还是多台套?设备额定电流总和是多少?

不赞成这样选用,有责任问题和安全隐患。

楼主:
设备是多台电机,在工作时到达了96KW。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中、高频率?电阻炉?电动机?有些是可以的我这里合计功率117KW的设备就是用50的RVV连续工作8小时,只有一点温度就人体温度,基本裸手摸不出了!主电机37三台,变频器控制,间歇瞬时工作;

网友G:
安全最重要,千万别有侥幸心理,按照设计标准来吧,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用户。

网友H:
96Wk  50的铜线随便带的起。

网友I: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十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I:
50平的带95KW还是稍微小了点···选70平的吧

网友J:
如果负载是电机,可在在电机处配置无功电容补偿,可以降低电流约40A,负载电流大约控制为140A左右,基本满足需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负载是电机,可在在电机处配置无功电容补偿,可以降低电流约40A,负载电流大约控制为140A左右,基本满足需要。

网友L:
50的电缆我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带了10台单机12KW的热风幕(合计120KW,电缆穿钢管),结果电缆表面可以煮鸡蛋了。现在人家是交替开机

网友E:
总功率96KW的电动机,工作电流一定大于125A。不管你是公司领导或是技术人员,都要负责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总功率96KW的电动机,工作电流一定大于125A。不管你是公司领导或是技术人员,都要负责任的。 http://www.cnzzhy.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I:
50平的带95KW还是稍微小了点···选70平的吧

为了人员的安全,为了设备的安全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O:
这不是能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还要注意能不能承受短路电流,不然要是你的电机侧短路了,上面的短路就不一定能正常保护了。

网友P:
多台电机是几台?3台5台?如果是十几台就没问题了

网友Q:
负载时电动机的话没问题,是阻性负载不行。不要考虑短路电流,哪有用电缆考虑短路电流的!那是断路器干的事。

网友R:
1平方1KW,火灾和爆炸你要坐牢,孰轻孰重自己衡量。

网友S:
分时间段开机,控制在额定电流之内。

网友T:
在本公司,22kw用16,37kw用25,45kw用35,55和75用50,132用120,都是正品兰州众邦铜芯电缆。132kw是风机,在正常运行时,电流在220至230之间,120电缆温度50左右,不知道各位如此用线,电缆温度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