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连接台达人机时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17):
用台达软件连接时,这种显示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呢?谢谢指教!

网友A:
是不是USB模拟的串口已经有了另外的链接,断开那个连接再试。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是不是USB模拟的串口已经有了另外的链接,断开那个连接再试。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是没有拔下人机与plc的连接电缆,那就拔下再试试看!

楼主:
卸下外联plc的电缆还是那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把usb驱动软件卸载,重装一下,试试看。

楼主:
对:dinggang1983关于把usb驱动软件卸载,重装一下,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这方法也试了,还是不行!谢谢!

网友C:
如果你还在使用Screen Edition 2.00.23的话,能否更新到DopSoft 1.01.04 再试试呢?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如果你还在使用Screen Edition 2.00.23的话,能否更新到DopSoft 1.01.02 再试试呢?内容的回复:

下载了DopSoft 1.01.02 ,还是那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