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西门子变频器MM440报警F0001无法消除

楼主(2012-12-17):
我们有一台18.5KW的变频器(西门子MM440),拖动2台7.5KW(SEW)的电机,最近总是频繁报F0001。刚开始还能复位,但到了后来就复不了位了,只要变频器通电就显示F0001,电机不转的情况下都消除不了。我检查了电机、电机线等硬件设备,都没有出现短路现象。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对于这种技术问题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去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问一问 他们做变频器的

网友B:
没遇到过。换个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变频本身检测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
对:星空依然蓝关于
没遇到过。换个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变频本身检测环节出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刚开始我怀疑是外部接线短路或者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但是我把变频器接线拆下来检查之后发现线没问题。后来我把线又接上以后,它就恢复正常了,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C:
这是通病,你把面板用东西顶住固定住就行了

网友C:
或者把变频器移到没有震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