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一个威纶MT6070IH触摸屏控制二个三菱3UPLC

楼主(2012-12-17):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本人想用一个威纶MT6070IH触摸屏控制二个三菱3UPLC,其中一个3UPLC用的是FX2N485BD 。请各位高手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建议2个FX3U的PLC加装FX3U-485BD组成485通信网络(其中一个点数多的或者程序大的做主站,从站需要跟触摸屏通信的数据映射到主站由主站进行读写),威纶MT6070IH触摸屏跟那个主站的编程口连接即可,这样连接成本最低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2个FX3U之间的连接线不能大于50米,超过50米需要加485中继才能保证稳定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2个FX3U的PLC加装FX3U-485BD组成485通信网络(其中一个点数多的或者程序大的做主站,从站需要跟触摸屏通信的数据映射到主站由主站进行读写),威纶MT6070IH触摸屏跟那个主站的编程口连接即可,这样连接成本最低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2个FX3U之间的连接线不能大于50米,超过50米需要加485中继才能保证稳定通信。
支持这个建议。采用三菱所谓的N:N网络将两个PLC一主一从连接起来,然后HNI与主站带的那个RS4228针圆口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2个FX3U的PLC加装FX3U-485BD组成485通信网络(其中一个点数多的或者程序大的做主站,从站需要跟触摸屏通信的数据映射到主站由主站进行读写),威纶MT6070IH触摸屏跟那个主站的编程口连接即可,这样连接成本最低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2个FX3U之间的连接线不能大于50米,超过50米需要加485中继才能保证稳定通信。
小笨熊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
谢谢伍先生给我的建议。我现在己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