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电流型压力变送器怎样和变频器连接

楼主(2012-12-17):
安邦信变频器的接线是:电流型变送器的电流流出与变频器的IF端子连接,流入端子与GND连接。

但是那个压力变送器只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DC24+  一个是4-20mA+   这个怎样和变频器相连接啊接啊

网友A:
变频器侧:IF端子连接压力传感器2脚端子,GND连接DC24-。

压力变送器侧:1脚端子接DC24+, 2脚连接变频器IF端子。

网友B:
变频器好像是只能接4-20mA纯信号吧,应该用一个带变送的信号隔离器将两线制压力信号转换为4-20mA纯信号才能接入变频器。

网友C:
找出安邦信变频器控制24伏正电源端接A+或1#端,B-或2接安邦信变频器的IF端,GND共地。也就是借用变频器24伏控制电源串联压力变送器接入变频器IF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出安邦信变频器控制24伏正电源端接A+或1#端,B-或2接安邦信变频器的IF端,GND共地。也就是借用变频器24伏控制电源串联压力变送器接入变频器IF端。。

考虑电源串扰问题,变送器应该独立加装一个DC24V电源

网友E:
开关电源DC24+接传感器DC24+,传感器信号正4_20mA接变频器的IF端子,变频器的GND连接开关电源GND.

网友F:
压力表一端接24伏另一端接变频器模拟输入变频器GND和0伏连起来

网友F:
压力表一端1接24伏另一端2接变频器模拟输入,变频器GND和0伏连起来

网友G(2019-11-13):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DC24+接传感器DC24+,传感器信号正4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