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封面如何设置日期、时间

楼主(2012-12-17):
我按照mcgs组态软件培训教程制作封面动画进行日期、时间设置时提示“组态错误日期----未知对象”,同样时间设置也是一样,请教如何设置日期、时间。谢谢。

网友A:
那是你连接对象错误,想修改可以用脚本来做。

网友B:
第一步 新建标签框

第二步双击标签框,设置属性,勾选 显示输出

第三步 在显示输出属性中选择数据类型(字符)然后点击 ?

第四步 选择变量对象

第五步 $Date为日期函数    $Time为时间函数(注意" "为英文字符)也可以做2个标签框一个显示日期,一个显示时间,其对应的表达是为$Date和$Time

仿真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 新建标签框第二步双击标签框,设置属性,勾选 显示输出第三步 在显示输出属性中选择数据类型(字符)然后点击 ?第四步 选择变量对象第五步 $Date为日期函数    $Time为时间函数(注意" "为英文字符)也可以做2个标签框一个显示日期,一个显示时间,其对应的表达是为$Date和$Time仿真结果

感谢你的指教,按你的指导就能够显示日期和时间了。谢谢!

网友B:
大家共同学习啊

网友E(2013-02-25):
怎样做星期显示不是数字的星期

网友F(2013-04-28):
怎么用英文符号  提示是未知的操作符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 新建标签框第二步双击标签框,设置属性,勾选 显...

高手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C(2014-01-04):
很好:按你的指导就能够显示日期和时间了。谢谢!

网友H:
周显示怎么弄成大写的一二三四五六日 而不是1234567 请大神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周显示怎么弄成大写的一二三四五六日 而不是123456...

  在你的周脚 本里 修改一下 数字看看

网友J(2014-03-03):
问题真的解决了!非常好!谢谢!

网友K(2015-04-30):
为什么我照着过程操作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呢,没有显示出时间

网友L(2015-06-23):
一样一样的

非常感谢

完全没问问题

说的很详细

网友M:
 问题真的解决了!非常好!谢谢!

虽然我本来就知道。

网友N(2017-04-11):
""是几个空格 为啥我就不行呢

网友O(2017-08-26):
这个我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P(2017-10-21):
怎样做显示时间有年月日时分秒啊

网友Q:
我的也不行   无法显示啊

网友R(2018-01-3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我的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