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与PLC通信 谁做过

楼主(2012-12-17):
有哪位用C8051F040单片机与PLC做过通信的没有呢,是不是要用Modbus协议比较好些呢 不太懂 不吝赐教 如有实例就更好了 呵呵 谢谢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51系列单片机,单片机和PLC通信,一般首先看PLC是否支持MODBUS RTU通信,如果这个PLC支持MODBUS RTU通信的话,那么优先考虑使用MODBUS RTU协议,如果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则可考虑自定义协议,或者PLC本身自带的通信协议!QQ149034219

另外说明一下,你只有20分,没人会给你实例的,尤其是MODBUS RTU的实例,楼主太小气,学习都不舍得投资!呵呵!

楼主:
呵呵 刚上工控网 不太懂分数那些 丢人了 哈哈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刚上工控网 不太懂分数那些 丢人了 哈哈 谢谢你的回答

那你还不给分啊?!

楼主:
原来是广告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