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XW2Z-200S-CV电缆适用于Omron CP1H PLC吗?

楼主(2012-12-17):
USB-XW2Z-200S-CV适用于Omron CP1H PLC吗?

网友A:
USB-XW2Z-200S-CV 是CJ/CS用的,

CP1H你直接用USB就可以啦,打印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XW2Z-200S-CV 是CJ/CS用的,CP1H你直接用USB就可以啦,打印机线。。。。

我想跟PLC的串口进行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imonwu675关于 USB-XW2Z-200S-CV 是CJ/CS用的,CP1H你直接用USB就可以啦,打印机线。。。。 内容的回复:我想跟PLC的串口进行通讯。

那你就打个电话给OMRON问问引脚是怎么对应的,然后自己做一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