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5恢复备份问题

楼主(2012-12-17):
重装了系统,以及软件ifix3.5,还有SIMATIC_NET。恢复了一个别的机器上的ifix备份,数据都上来了,可是界面上的报警变色都红了,还下不去,报警确认按钮也没用,历史数据没打开,提示先打开HTA,各位大神怎么回事呢?

网友A:
PDB重新装载下试试,应该没刷新。

网友A:
如果是历史数据的话,在ifix系统启动项里面把HTC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历史数据的话,在ifix系统启动项里面把HTC添加进去

HTC开启不了,我手动开启了,提示先要开启HTA,这个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B重新装载下试试,应该没刷新。

可是实时数据都有呀,要是pdb的问题不是没有数据吗,主要是变色报警,和历史数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imonwu675关于 PDB重新装载下试试,应该没刷新。 内容的回复:可是实时数据都有呀,要是pdb的问题不是没有数据吗,主要是变色报警,和历史数据的问题

PDB某个数据更改了没reload也会出现像你说的情况的,应该是这个问题。具体的自己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B PDB重新装载下试试,应该没刷新。 内容的回复:可是实时数据都有呀,要是pdb的问题不是没有数据吗,主要是变色报警,和历史数据的问题 PDB某个数据更改了没reload也会出现像你说的情况的,应该是这个问题。具体的自己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