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30KW运行中经常出现NST如何维修

楼主(2012-12-17):
ATV61-30KW运行中不定期出现NST自由停机 ,请问如何

网友A:
(1)采用两线控制时:给变频器通电的同时接通LI1和+24(例如利用进线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或者是LI1和+24在不上电的时候就已接通。这两种情况下变频器都会显示NST。如果用外部端子起动变频器,停车时用面板上的STOP按钮停车,没有将LI1和+24断开,也会显示NST。将LI1和+24断开即可。

(2)采用三线控制时:LI1和+24之间不是脉冲信号,停车时LI1和+24断开后没有再接通,这时会显示NST。

(3)某逻辑输入端子设置为"自由停车"功能,但与24V未接通。

(4)采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上电后会显示NST。按照DRIVECOM状态表,通过读状态字(ETA)和写控制字(CMD),即可使变频器正常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