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中如何做驱动按钮

楼主(2012-12-17):
如何在wincc画面中做驱动按钮,如果给一电机发驱动,做个按钮是连接程序里的输入变量还是连接输出变量,我做的按钮总是短驱,怎样做按钮才能使按钮按一下而被驱动的对象一直运行

网友A:
做下按钮电机启动,当然是输出啦。

网友B:
一直运行需要程序自锁,和按钮没关系,所有的按钮都是脉冲信号,除非是自锁式的

网友C:
需要在wincc里对输出点置位,这样就保持住了。

楼主:
对:tigermu关于需要在wincc里对输出点置位,这样就保持住了。内容的回复:

是通过直接连接里的把常数1传到变量里吗?

楼主:
对:字字实在关于一直运行需要程序自锁,和按钮没关系,所有的按钮都是脉冲信号,除非是自锁式的 内容的回复:

在现场调试时,通过按钮启动某一设备,只按一下设备就一直运行,用触摸屏时很好设置,但用wincc不知道怎样做,指点下小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igermu关于需要在wincc里对输出点置位,这样就保持住了。内容的回复:是通过直接连接里的把常数1传到变量里吗?

就是这样的。

按钮动作时直接连接将常数1传送到所需控制的变量里。

停止时将0传送到变量。

这样需要两个按钮实现。

网友D:
单按钮实现启停即按一下变量为1再按一下变量为0可以在WinCC中用C脚本

SetTagBit("变量",!GetTagBit("变量"))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单按钮实现启停即按一下变量为1再按一下变量为0可以在WinCC中用C脚本SetTagBit("变量",!GetTagBit("变量"))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在WINCC对输出点置位,做法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PLC柜那端出现问题,这样处理完问题后,电机可能会直接启动。比如热继跳了

我也问过别人的做法,大部分还得用起保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