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水泵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今天公司的一台水泵变频器,降到了20多赫兹,为了应急又起了3台,但是这三台水泵同样是20多赫兹,慢慢的升到30多赫兹,这四台变频器之间没有电器控制关系,请问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

在线等

网友A:
楼主你好!

变频器的频率低,无非就是找到对应的模拟频率给定的来源···1、面板 2、面板上的旋钮 3、外部模拟量 4、通信 5、端子(多段速

网友B:
变频器的速度,你是怎么给定的啊?数字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C:
说清楚点,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我打电话给你,或者你给我打18622679576或者加我qq2322215105

网友D:
楼主:你这具体的控制系统是啥样子?什么方式调速?为什么调速?(恒压?)系统突然之间成为这样了还是……说清楚了才能猜得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变频器的速度,你是怎么给定的啊,什么控制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变频器的频率低,无非就是找到对应的模拟频率给定的来源···1、面板 2、面板上的旋钮 3、外部模拟量 4、通信 5、端子(多段速)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供车间的水泵,四台。这四台都是带变频器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只是简单的挂变频器。

平时开两台,很正常,频率一向都是50赫兹,不会有变化。昨晚,开着的两台频率降到25赫兹,停着的两台频率显示25赫兹。以后应急把四台全开,频率慢慢恢复正常。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设定。

请帮忙分析一下,我觉得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速度,你是怎么给定的啊?数字量还是模拟量?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供车间的水泵,四台。这四台都是带变频器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只是简单的挂变频器。

平时开两台,很正常,频率一向都是50赫兹,不会有变化。昨晚,开着的两台频率降到25赫兹,停着的两台频率显示25赫兹。以后应急把四台全开,频率慢慢恢复正常。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设定。

请帮忙分析一下,我觉得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具体的控制系统是啥样子?什么方式调速?为什么调速?(恒压?)系统突然之间成为这样了还是……说清楚了才能猜得到是什么原因。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供车间的水泵,四台。这四台都是带变频器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只是简单的挂变频器。

平时开两台,很正常,频率一向都是50赫兹,不会有变化。昨晚,开着的两台频率降到25赫兹,停着的两台频率显示25赫兹。以后应急把四台全开,频率慢慢恢复正常。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设定。

请帮忙分析一下,我觉得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的速度,你是怎么给定的啊,什么控制方式啊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供车间的水泵,四台。这四台都是带变频器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只是简单的挂变频器。

平时开两台,很正常,频率一向都是50赫兹,不会有变化。昨晚,开着的两台频率降到25赫兹,停着的两台频率显示25赫兹。以后应急把四台全开,频率慢慢恢复正常。变频器是恒功率的设定。

请帮忙分析一下,我觉得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网友J:
先看电源电压没问题,就是出水需求急剧增加,或是水管爆裂!既然是恒功率给定,频率下降,只能是负载急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看电源电压没问题,就是出水需求急剧增加,或是水管爆裂!既然是恒功率给定,频率下降,只能是负载急剧增加。

谢谢了

网友L:
参数错误改成线性

的不要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