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MV编译问题

楼主(2012-12-17):
请教各位,如图片所示的编译错误是哪里有问题?

工程中无window1窗口,有窗口4、6,其余的都是从10号窗口往下排的。并且不知道DF是什么类型的元件。

跟帖不容易被回复,故单发此贴。

威纶编译错误

网友A:
建议你发工程文件上来看看

已经提示你选择正确的设备类型,应该是你哪里类型选择错误啦。

网友B:
楼主编译不过去:

我测试了一下以前的工程应该是这样;楼主看看;

我测试的结果:

应该是楼主没统一起来吧;什么PLC,地址类型;

可以加我QQ2530833970

网友C:
奇怪的编译错误信息,让用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仔细找一下,才能发觉!建议给“维纶”的“技术支持”发邮件,让他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
"银光人生—华" 大侠分析的详细,很有借鉴价值。我的PLC类型正是西门子S7-200的。更改成其它PLC类型比如FX2N的就没问题。

关键是编译错误提示的window1,我的工程中无窗口1;元件类型DF也查不到是什么元件。

手册中“BL”位状态指示灯;"SB"位状态设定;"NE"数值输入;"FK"功能键等等,都能查到的。
正常情况,编译错误的窗口、元件类型、错误种类都有明确提示。按照提示修正就可以。

楼主:
不见“金牌人机”和“威武小郭”出场啊?

网友B:
有时间把软件发来给你测试一下。加我扣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