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触摸屏,看有没有这些功能

楼主(2012-12-17):
公司要我们用市面上的7吋触摸屏做二次开发,不知哪个触摸屏能很好的实现以下功能。即使不能全有以下功能,有部分也行,我好参考参考:
1.需要有好多行表格,每行表格可以修改参数,且每行表格已按序号排好。在运行界面上可以做删除、插入指定行的操作,但序号还是按1,2,3顺序排好的。
2.需要在运行界面上填写一些设定值,大概方式是指定时间范围内,指定设定值是多少。例如:指定0-5分钟,设定值是-10,第6分钟至10小时内,设定值是10,第10小时至10.4小时内,设定值是100...时间段是连续的,每段时间设定范围从1分钟到99小时可调,设定值从-100至200可调。并且时间段和设定值在设备还未运行时能以曲线的方式在画面上表现出来。
3.屏的历史数据能在屏上保存3个月或以上时间(按记录4个数值,每个间隔5分钟保存计算)。在取下U盘(或存储卡),数据也要能保存一天多的时间,且所有历史数据都能导入到U盘,包括短时间内u盘未插入时产生的历史数据。
4.可以直接把电脑和触摸屏连接,直接操作观看和操作触摸屏的内容。且导入到U盘(或存储卡)数据能在电脑上有专门的软件打开,能选择以趋势图或表格形式查询。
自己询问过部分厂商,好像都能实现基本不可能,但要自己全新开发一个也不可能,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求助论坛上的达人给个产品解决方案了。

网友A:
我觉得西门子的好像有可能实现,但不一定。具体可能要用一些脚本函数。

网友B:
只是触摸屏的话,比较难办到所有的功能。。。。

网友C:
    如你这个屏和 PLC 一起连接的话, 这些功能实现就容易啦 !

网友D:
这个就看你的软件能不能实现了,一般软件都可以实现吧,就是配方,数据记录,历史数据和历史曲线查询,

触摸屏一般没有多大内存,要插入外存储器,如果你的软件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你最好选择一个一体的工控机就好了,

都能实现,就看那款软件实现这些功能比较简单了,

有的软件比较麻烦了,要用VB脚本,有的就可以直接用了。

总之, 选择一款简单的软件是硬道理

网友E:
我觉得硬件没有问题,主要看软件,如果你写的软件支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说的用触摸屏自带的开发软件来实现,到时是会连接PLC。需要的尺寸小,一体工控机可能没有这么小体积的吧

网友F:
我们这里可以实现  我们是西门子授权的加我2322215105

网友G:
研华的可以做到,内部有WEBOP-2014N1SE,内部有DESIGNER 2.0组态软件,功能完善,可以做历史曲线,配方,现实曲线,多层密保,如果你在做项目需要支持的话,还可以联系我,我全程支持你把项目完成,有一点遗憾的是供贷期有点长

网友G:
我的QQ是416018474

网友H:
使用工控机,会实现以上要求吧

网友I:
建议使用Pro-face触摸屏,就功能方面,业界数一数二,详细的可联系我,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

网友J:
你的这些功能要求,可以由显控的安卓HMI实现。在线修改PLC参数在屏上修改PLC参数

网友K:
大多数主流品牌触摸屏都有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功能看起来可以,但能否不显示“配方”这些字眼,改成我需要的其他字眼

网友J:
对:truezhang关于功能看起来可以,但能否不显示“配方”这些字眼,改成我需要的其他字眼 内容的回复:

楼下跟帖的留下邮箱地址,我可把显控安卓HMI编辑软件适时发给“侬”。

网友J:
据说显控出了安卓系统的HMI,这是真的吗?顶

网友J: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5NTAwNDg0.html

显控安卓HMI功能演示举例之一

网友J(2013-01-16):
引用 网友L:
这个就看你的软件能不能实现了,一般软件都可以实现吧,就是配方,数据记录,历史数据和历史曲线查询,触摸屏一般没有多大内存,要插入外存储器,如果你的软件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你最好选择一个一体的工控机就好了,都能实现,就看那款软件实现这些功能比较简单了,有的软件比较麻烦了,要用VB脚本,有的就可以直接用了。总之, 选择一款简单的软件是硬道理

嗯,是的。但是目前HMI通用的linux 系统软件没有这些功能。显控安卓系统,比较开放,能做到。

网友M:
一般的触摸屏不能够实现那么多功能,还是看看显控的吧

网友N:
推荐Proface,可以与当地的分公司技术联系

网友J(2013-02-19):
支持多个数据同时采集,以及触摸屏运行记录机制,发生故障,只需将运行记录信息传会显控公司即可诊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