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模拟量输入模块AC200ALG230模块通道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2-12-17):
模拟量模块AC200ALG230模块的通道参数范围0-20000怎么设置

网友A(2016-05-03):
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