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版本2.31)有点问题

楼主(2012-12-18):
台达编程软件版本2.31的查找项不识别,如:查找M100软件直接就找的的是M1000或M1002等。开始以为电脑出故障了,后来才发现是软件的问题!各位要注意一下,不要走弯路了,希望台达尽快更新、修正软件缺陷。

网友A:
顶一下 别老整有BUG的软件了,软件更新也没有相关的更新说明手册。

现在依然用V2.20的软件,相对稳定!

网友B:
楼主:图中哪些选项你打勾了没有。

要在“全部字符串相符合”前打勾。

网友C:
2楼提供的情况,可以留意一下,谢了!

楼主:
打勾了但是字母不能是小写,如果是小写就找不到!没有搞懂怎么用,进阶条件这个比较好,很方便!

网友D(2013-01-19):
这不是啥bug,查找功能本身就是这样的:(1)“全部字符串相符合”就是“全字匹配”,即找寻梯形程式中与“文本框”内容完全一样的东东;(2)“大小写相符合”就是“区分大小写”!

网友E(2015-11-11):
PMSOft v2.05编程软件

网友F(2016-03-07):
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被台达20 pm'整惨了,  写一个固定的频率进去500hz回原点速度,刚开始好好的,一会直接飙到最高速度,直接把一个丝杆就给撞坏了,这台设备要值100多万的,我是不是该找台达打官司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被台达20 pm'整惨了, ...

没用,你怎么让律师证明你程序没问题?

我以前用过ISP2.01,那个软件BUG超多,也是被整惨了

网友H(2016-04-30):
台达的东西怎么越看越让人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