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18):
请高手支招:昨天一台LG IS5变频器上电先报CPU Error,再报HW-diag,更换控制板后恢复正常,问题出在哪里?是控制板CPU坏了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更换的是驱动板还是CPU板?如果是驱动板则可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楼主:
更换的是CPU板,驱动与电源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