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PLC LINK 的数据读写问题

楼主(2012-12-18):
看了101例上的主从站地址读写的样例,发现都是针对连续地址数据(如M寄存器),不知能否同时读写不同连续地址呢(如我想同时读M寄存器和Y的状态)

网友A:
你可以把Y的状态映射到M,假如你要读M0-M3和Y0。你可以

LD Y0

OUT M4

然后一次性读取K2M0。读的M4的状态就是Y0的状态。

楼主:
哎,对哦,怎么就没想到呢,呵呵,非常感谢泰君_1兄的回复。感谢!

网友B:
上图给你,这就是把离散量整合到WORD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