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150

楼主(2012-12-18):
求助,ABB  ACS150变频器,在设多段速时DI2没有频率输出,

我DI2频率设的是20hz,1001=1 1003=1  1201=7
9902=1

1202=10,1203=20,1204=30
求解,哪位兄弟帮帮忙看看

网友A:
你选择的是ABB标准宏,它的默认设置DI3、DI4为多段速,看看说明书提供的标准接线图就明白了。

楼主:
对:野火春风关于你选择的是ABB标准宏,它的默认设置DI3、DI4为多段速,看看说明书提供的标准接线图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

DI1和DI2组合也可以实现多段速,我现在就是不明白,DI1=1,DI2=0时,速度1 为10HZ

DI1=0,DI2=1时,速2 为0,(设定为20)

DI1=1,DI2=1时,速度3为30HZ

网友B:
你看一下多段速端子对用的的频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