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一块二手S7-200 CPU212,请问如何解开其密码

楼主(2012-12-18):
我得到一块二手S7-200 CPU212,请问如何解开其密码

我不想得到PLC的程序,只想拿来自己编写程序.

谢谢!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编程软件清除就可以了。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用编程软件清除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清不除,PLC有密码,要输入密码才行.

网友B:
深圳市岭南自动化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如果不是CN版的话,网上可以找到<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QQ:57577105

网友D:
输入“CLEARPLC”就行了。

楼主:
对:plc&inverter关于输入“CLEARPLC”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E:
下载或上载程序的时候,在密码对话框中写入CLEARPLC,按确定就OK了

网友F(2018-04-18):
方法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