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用两台台达PLC DVP60ES200R进行通讯,我采用RS串口通讯指令,但我搞不明白,3个通讯口,到底是从哪一个通讯口发送指令给下位机。主机如何判断下位机的存在,通过地址,还是其他方式?

还有每个通讯口都能独立设地址吗?

望兄弟姐妹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知道一个公司是做变频器的 深圳市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B:
台达提供了PLC-LINK联网通讯。你参照编程技巧里面的例子做就行。一个主站、一个从站。主站、从站地址在各自程序中设置,通讯参数在主站中设置。数据交换参看手册中特殊位的介绍,主从站有各自的读出、写入区域寄存器。

网友C:
台达两个PLC之间应该是LINK通讯吧,LINK通讯只有com2才能做主站,从站用COM2或COM3都可以

如果是跟下位机通讯的话,COM2和COM3都可以作为主站,通过站号来判断下位机

网友B:
至于具体通讯口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参看下图:

网友D:
你要用485来通讯才可以下挂N多从机。

网友E:
COM2、COM3的RS485模式,此外站号不能一样:PLC为1、HMI为0、其他的从2开始。

楼主:
这几天出差,没来论坛。谢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F(2013-03-19):
台达ES系列的PLC应该不可以做主站而且好像不可以做PLC-LINK网络吧

网友G:
好像101例有样例程序,依葫芦画瓢我也做个试验,可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台达ES系列的PLC应该不可以做主站而且好像不可以做P...

好像ES2的可以的

网友I(2013-10-18):
谢谢!

就是我总感觉台达的PLC做通讯不如西门子,西门子做主站可以选择从哪个口发送通讯数据给下位机。

网友J:
   我最近习惯台达的485  简单省事  只是设置稍微稍微多了一点  没有像楼主那样做过  不过应该不难吧  和连多台变频伺服什么的方法一样吧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