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PLC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要做一个定时器,当时间到了以后,执行下一步动作,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做啊。WORD TO TIME时在编译时报错,能帮我举个例子吗,各利时的编程风格和普通的不一样。就是寻址那一块,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屏上做一个设定时间的数据框,和一个设定按钮;

(屏上操作就是设定一下数据,然后点击设定按钮

程序中可以这么做:

定时器前加一常开点,地址就是屏设定的地址,利用这个按钮,就行开始计数;屏设定的数据设定到定时器;

楼主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