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变频器带3KW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2-12-18):
坑爹啊     为什么3.0的变频器适配电机是2.2KW 以前没注意过这事   现在买了一个回来要带3.0的电机不知道这么样啊   没有什么重负荷只是用做车床的一个走行

网友A:
3.0的应该是轻载应用3KW,重载应用2.2KW,能不能用主要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只要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达到3.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用。

网友B:
在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行的,但是如果你要强行的话,你看一下,电流的大小和发热,如果这两样很高的话,绝对不要去这么做,东西会烧坏的,如果不是很高的话,也不能持续太久,因为这毕竟会有不安因素存在。

网友C:
按照选型规则上变频器的容量功率要比电机的功率稍微大一级选的。。。如果是轻载的话同一级的变频器与电机相匹配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选择变频器最好要比配套的电机大一些,这样留有一定的余量比较好,对变频器是一个保护,因为电机在使用过程中总有过载的时候,如果为了节省资金,就要看变频器的使用场合了,用于轻载可以与电机功率相同,其它的使用场合就还是大一些,而且在变频器选型时,变频器厂家都提供变频器不同负载下的功率,依照这个选择和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放心使用吧,如果运行中过载,变频器会报警的,你的负荷轻载还是断续的,应该没问题。

变频器的容量有2种标注形式,你注意容量单位,KVA和KW。一般规律是:KVA和KW差电机的功率等级。比如3KVA就是2.2KW、11KVA就是7.5KW......。采购时被销售人员误导了。

网友F:
大品牌的应该是可以的  国产一些小品牌可能就成问题了   我们之前用过施耐德4.5KW变频器带4.5KW电机 ,但用日立的就要用5.5KW变频器了!

网友G:
     这 只是标准 , 3.0的应该是轻载应用3KW,重载应用2.2KW, 如你的负载很轻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放心使用吧,如果运行中过载,变频器会报警的,你的负荷轻载还是断续的,应该没问题。变频器的容量有2种标注形式,你注意容量单位,KVA和KW。一般规律是:KVA和KW差电机的功率等级。比如3KVA就是2.2KW、11KVA就是7.5KW......。采购时被销售人员误导了。

先搞清楚功率是关键,如果是用于车床一般建议变频器大于马达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放心使用吧,如果运行中过载,变频器会报警的,你的负荷轻载还是断续的,应该没问题。变频器的容量有2种标注形式,你注意容量单位,KVA和KW。一般规律是:KVA和KW差电机的功率等级。比如3KVA就是2.2KW、11KVA就是7.5KW......。采购时被销售人员误导了。

完全可以应用,我经常用2.2KW的变频器带3KW的水泵

网友J:
没有什么重负荷3KW变频器带3KW电机可以.

网友K:
很简单的问题几个字回答你问题,3KW带2.2用5年,3KW带3QKW用三年。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放心使用吧,如果运行中过载,变频器会报警的,你的负荷轻载还是断续的,应该没问题。变频器的容量有2种标注形式,你注意容量单位,KVA和KW。一般规律是:KVA和KW差电机的功率等级。比如3KVA就是2.2KW、11KVA就是7.5KW......。采购时被销售人员误导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  问题解决了不是被忽悠了是疏忽啦 销售那个也是行家 就是都大意啦还好在别的上倒来一个  没别的就是拿回去调换丢人啊哈哈

网友L:
强烈不建议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