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问题,在现场。急!

楼主(2012-12-18):
PLC是224XP的,采用HC4高速计数,编码器安装在三相交流电机尾部(电机采用变频调速)。编码器为40R/P,现在问题是,HC4计数值大于实际值。如电机转半圈,实际应该是20个脉冲,但HC4读出的值有一二百,而且这个值随着电机速度的变化,脉冲数也在变化,很不稳定。有时候电机没有转,HC4 的值也在变化,变化比较大几百几百的变。

网友A:
原因有一下几种可能:

1.脉冲信号受到了 干扰,所以HC4 检测到了不改有的信号,请检查,PLC 电源有没有受到干扰,以及接地有没有做好等等

2. 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是否和你脉冲输入的方式一致。

3. 接线是否正确。。。?、

4. 其他。。。

网友B:
工作模式不对,软硬件对应有问题。

网友C:
遇过类似情况,我的是干扰问题,把编码器 屏蔽层 接到 0V 上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一下几种可能:1.脉冲信号受到了 干扰,所以HC4 检测到了不改有的信号,请检查,PLC 电源有没有受到干扰,以及接地有没有做好等等2. 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是否和你脉冲输入的方式一致。3. 接线是否正确。。。?、 4. 其他。。。

对应的都检查下

网友E:
S7-200系列与垃圾等同的东西,我根本就不选用

网友F: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编码器的接线是否与厂家推荐的一致?可以向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G:
有人明知道这是狗屎都要摸摸,嗅嗅,尝尝。然后告诉大家:我告诉大家,这是狗屎。最后还自豪的说:幸好我没踩上。

网友G:
电机动力电线和编码器电线之间串进干扰了。或者干扰是通过金属连接直接进去编码器的。你试试关变频器用手转转还有没有错?40脉冲4分频之后就是160了,你没算错吧?

网友H:
S7-200的新一代产品CPU224 XP 支持更高的计数速度。
高速计数器可以被配置为12种模式中的任意一种,但并不是所有计数器都能使用每一种模式。

--------------------------------------

  在正交模式下,你可以选择一倍速或者四倍速计数速率。对于操作模式相同的计数器,

其计数器共有四种基本类型:

         带有内部方向控制的单相计数器,

          带有外部方向控制的单相计数器,

      带有两个时钟输入的双相计数

带有A/B相正交计数器。

--------------------------------------

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SM0.1来调用HDEF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如果用SM0.0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HDEF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HDEF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但愿可以帮到楼主;我也是参考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J:
S7-200系列与垃圾等同的东西,我根本就不选用

1,排斥信号干扰。

2,确定编码器是NPN或PNP型,用法不同。

3,降低“4分频”,就是在用指令向导时选“1X”。并且勾选脉冲捕捉位。

网友K:
受用,正准备做差不多的项目

网友L(2013-03-07):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伍琪生关于 S7-200系列与垃圾等同的东西,我根本就不选用 内容的回复:1,排斥信号干扰。2,确定编码器是NPN或PNP型,用法不同。3,降低“4分频”,就是在用指令向导时选“1X”。并且勾选脉冲捕捉位。

是不是选了 4倍频率

干扰,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