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子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2-12-18):
1、所谓惯量匹配,是指电机转子的惯量与负载惯量之间的关系;

2、什么算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两个惯量相同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一个物体的动量状态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匹配

3、什么叫不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一个物体与另一个惯量相比无穷大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这个物体的动量状态翻转,而惯量无穷大的物体运动状态不变,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不匹配

4、所以电机的转动惯量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等时(传动比=1),为惯量匹配;

5、如果传动比=10,那么电机的转动惯量等于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负载惯量/100),为惯量匹配;

6、可是电机的转子惯量不可能做得那么大,而且转子惯量大,增大了电机动力的无用负荷,所以一般规定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的比在一定范围内,例如笨鸟说的(5~20);

7、电机转子与负载惯量之间的匹配与转子与负载之间的连接是柔性连接还是刚性连接有关;

8、一般原则是负载惯量大电机转子的惯量大,反之,负载惯量小要求电机转子的惯量也小;

9、一般情况下,电机转子的惯量远小于负载惯量;

网友A:
胡扯!搞明白惯量的物理意义再来谈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B:
什么算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两个惯量相同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一个物体的动量状态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匹配

這叫"衝量"  複製哥你也是個"大目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胡扯!搞明白惯量的物理意义再来谈匹配的问题吧!

1、你来说说!?

2、惯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算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两个惯量相同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一个物体的动量状态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匹配;這叫"衝量"  複製哥你也是個"大目神"

这叫"衝量" ?继续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胡扯!搞明白惯量的物理意义再来谈匹配的问题吧!

1、征说别人胡扯,是因为自己不懂惯量的物理意义;

2、在物理学中把刚体运动分为平动和转动;

3、在研究平动时,把刚体看成一个质点,物体的质量就是物体惯性的量度;

网友D:
不管惯量是什么,个人赞同楼主观点,在传动系统中,电机扭力、传动比选择很重要

网友C:
4、在研究转动时,把刚体看成无数个质点绕轴心转动,物体转动惯性的量度就是物体的惯量;

5、不管是平动、或转动,物体的质量、或惯量都是物体运动的惯性的量度;

6、不管是牛顿定律还是冲量定理在平动、或转动的运动方程,都具有相同的形式:

1)F=ma         T=Jβ

2)Ft=△mv     Tt=△Jω

7、大家都知道,平动时我们称力F,转动时称力矩T;

8、大家都知道,平动时我们叫质量m,转动时叫惯量J;

网友C:
9、平动有什么公式,转动也有同样的公式,在公式中,力F与力矩T对应,质量m与惯量J对应,加速度a与角加速度β对应,速度v与角速度ω对应,冲量Ft与角冲量Tt对应,动量mv与角动量Jω对应……

网友C:
10、平动有碰撞,转动也有碰撞,且规律是一样的!

11、用平动时的碰撞理论,研究转动时惯量匹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2、为什么要说别人胡扯呢?是自己不懂还是别人不懂?!

网友:
还碰撞呢!人生在世,切勿胡言乱语,不修今生还要修来世呢!一大把年纪,我不敢比!王X军对民警说我读过的书能把你们火化了,现如今对某些大师来讲就是被人鄙视过的唾沬能把我淹死,我佩服、惭愧还来不及呢!

网友E:
由F=m.a         T=J.β

==>F.t=ma.t     T.t=J.β.t

==>F.t=m.Δv    T.t=J.Δω

上述公式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刘老师,转动的碰撞如何理解和试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生在世,切勿胡言乱语,不修今生还要修来世呢!……

这算一句人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由F=m.a         T=J.β==>F.t=ma.t     T.t=J.β.t==>F.t=m.Δv    T.t=J.Δω上述公式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

什么条件?

网友A:
大师总算是听懂了句人话,可惜大师年老昏花,没整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师总算是听懂了句人话,可惜大师年老昏花,没整明白!

1、我把你整的非常明白!……

网友C:
2、说别人胡扯,为什么不说道理?为什么不说什么是正确的?你这算不算“胡言乱语”?

网友C:
3、你这样“胡言乱语”, 你这是修的今生还是来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由F=m.a         T=J.β==>F.t=ma.t     T.t=J.β.t==>F.t=m.Δv    T.t=J.Δω上述公式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什么条件?

F是t时间内的平均作用力,t时间内,力的方向一致,冲量全部转化为动量,无其它损耗,

网友E:
请刘老师解惑转动的碰撞如何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由F=m.a         T=J.β==>F.t=ma.t     T.t=J.β.t==>F.t=m.Δv    T.t=J.Δω上述公式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

1、平动就是平动,转动就是转动,各有各的运动方程,各有各的动力学方程;

2、他们的数学形式那么对应相似,没有任何条件约束;

3、不信你推导一下,匀速直线远动、匀速圆周运动的运动方程:

S=vt            θ=ωt

网友C:
4、有什么约束条件?什么条件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F是t时间内的平均作用力,t时间内,力的方向一致,冲量全部转化为动量,无其它损耗,

1、这不是转动与平动公式对应相似的条件;

2、你说的是公式本身的条件;

网友:
呵!我谨言慎行,至于为什么有时候说点风凉话,在有个帖子里已经说过了,过会儿我顶顶!关于来世,目前我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也没从事人民教师这职业,所以心底坦荡荡!刘老,向你请教件事: 前段时间被人痛批、群殴,你躲起来了,那到底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网友E:
刘老师,您又跑题了。

我们不是谈单个物体的受力分析,我们谈的是您提到的物体碰撞问题,

您说碰撞没条件?冲量动量转换没前提条件?

还请您继续解释转动的碰撞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刘老师解惑转动的碰撞如何验证?

1、很简单,如图,你可以把它看成平动碰撞,也可以看成转动碰撞;

2、生产中,电机启动→负载启动就是一个碰撞过程;

3、机械拖动,一个环节与另一个环节,一个传动到另一个传动,这些力、力矩的传递过程,无不是一个碰撞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您又跑题了。我们不是谈单个物体的受力分析,我们谈的是您提到的物体碰撞问题,您说碰撞没条件?冲量动量转换没前提条件?还请您继续解释转动的碰撞理论。

1、我说:

6、不管是牛顿定律还是冲量定理在平动、或转动的运动方程,都具有相同的形式:

1)F=ma         T=Jβ

2)Ft=△mv     Tt=△Jω

2、你说

由F=m.a         T=J.β

==>F.t=ma.t     T.t=J.β.t

==>F.t=m.Δv    T.t=J.Δω

上述公式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

3、你说的条件是这个议题吗?

4、谁跑题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请刘老师解惑转动的碰撞如何验证? 1、很简单,如图,你可以把它看成平动碰撞,也可以看成转动碰撞;2、生产中,电机启动→负载启动就是一个碰撞过程;3、机械拖动,一个环节与另一个环节,一个传动到另一个传动,这些力、力矩的传递过程,无不是一个碰撞过程!

嗯,继续

网友C:
5、“您说碰撞没条件?冲量动量转换没前提条件?”,如此转移话题,用你的话说,不是很磊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嗯,继续

1、你问了我答了,继续什么?

2、说“是”还是“不是”!!!

网友F:
这个不知道, 你可以去http:www.lngk.com.cn 参考一下

网友E:
我现在不关心单个物体的受力分析,我现在迷惑于转动物体的碰撞如何来分析。

我们都知道直线碰撞中冲量动量的转换是有限制条件的,那么转动物体的碰撞我是没听说过的,想如何验证的问题,它的限制条件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被人痛批、群殴,你躲起来了,那到底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1、你不过是个小心眼!

2、你批我什么哪?

3、就你1个孤零零的连正确、错误也分不清楚,是个什么“群”?

4、我躲起来,我躲什么?你这个小心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不关心单个物体的受力分析,我现在迷惑于转动物体的碰撞如何来分析。我们都知道直线碰撞中冲量动量的转换是有限制条件的,那么转动物体的碰撞我是没听说过的,想如何验证的问题,它的限制条件是什么?

1、碰撞就是碰撞,要什么限制条件?

2、碰撞过程有各种表现,有各式各样的结果,把碰撞分成各种不同类别,不是什么“限制条件”!!!

网友C:
3、对于圆周运动来说,角冲量、角冲量定理、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定律、……与平动完全类似!!!

网友C:
4、所谓惯量匹配,是指电动机与负载之间的碰撞问题,只要电动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相等,角动量就能完全传递过去,称之为惯量匹配;

网友E:
您说

6、不管是牛顿定律还是冲量定理在平动、或转动的运动方程,都具有相同的形式:

1)F=ma         T=Jβ

2)Ft=△mv     Tt=△Jω

那就是说这个公式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满足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5、所谓惯量不匹配,是指电动机与负载之间的碰撞问题,只要电动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相差无限大,角动量就不能传递过去,就会出现严重的撞击,称之为惯量不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说这个公式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满足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1、我说的是“这个公式”吗?

2、我说的是“这个公式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满足的”吗?

3、我说的是“不管是牛顿定律还是冲量定理在平动、或转动的运动方程,都具有相同的形式”!!!

网友E:
呵呵,我懂了,是我表达不好,我说的就是公式本身。

电机转动时,转子和转动物件是一起的,何来碰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懂了,是我表达不好,我说的就是公式本身。电机转动时,转子和转动物件是一起的,何来碰撞?

1、“转子和转动物件是一起的”,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没有匹配问题;

2、就好像一个物体,没有碰撞问题一样!

网友C:
3、我说的电机与负载之间有链接、有间隙、有脱节、有松动……

4、所以我把电机与负载看成两个独立体,它们之间有动量传递,有碰撞一样的惯量匹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我说的电机与负载之间有链接、有间隙、有脱节、有松动……4、所以我把电机与负载看成两个独立体,它们之间有动量传递,有碰撞一样的惯量匹配问题!

可不能这样理解,虽然采用丝杠、齿条存在机械间隙,但是伺服绝对不是您想象的依靠碰撞,伺服怕的就是碰撞!它希望没有间隙。

太牵强了!打住,不能再讨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3、我说的电机与负载之间有链接、有间隙、有脱节、有松动……4、所以我把电机与负载看成两个独立体,它们之间有动量传递,有碰撞一样的惯量匹配问题!可不能这样理解,虽然采用丝杠、齿条存在机械间隙,但是伺服绝对不是您想象的依靠碰撞,伺服怕的就是碰撞!它希望没有间隙。太牵强了!打住,不能再讨论了。

1、为什么要打住?

2、讨论的正是要害问题,为什么要打住?

3、“伺服绝对不是您想象的依靠碰撞,……”,为什么要这样“吓编”?我这样说来吗?

网友C:
4、伺服电机与负载间的动量传递,是靠连接传递的,在启动、停车、换向、加速、减速……等过程中,存在类似碰撞的角动量传递过程;

网友C:
5、因为伺服电机与负载间不可能是无间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连接问题,所以存在惯量匹配的问题!

6、如果认为电机、负载是无间的,那就没有惯量匹配问题,这也是消除惯量不匹配时存在各种缺陷的方法!

网友C:
7、举例说,电机与负载惯量相等,这时即就是有间隙,也没有多大问题;

8、举例说,电机与负载惯量相差无穷大,这时如果存在间隙,就会出现损坏性撞击的大问题;

网友B:
26樓的圖 把他講成能量不滅 等能量的傳遞 還可接受 但要硬扯成慣量匹配 我只能說 服了你"臉皮城牆化"

老劉怎會知道"撞擊"在我們業界的含意

老劉你誤理學的好 我看中文應該也學的不錯 以後寫著某人要搭車 寫成某人要撞車也說的通

看完你所寫的 有些不解 伺服怎麼撞擊旋轉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以後寫著某人要搭車 寫成某人要撞車也說的通看完你所寫的 有些不解 伺服怎麼撞擊旋轉台????!!!!!

笨鸟不理解可以原谅;

网友B: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12-18 13:50:34 113楼

4、惯量就是个惯性的问题,惯量大,就是惯性大,状态不易改变表现稳,就是其根本的原因;

5、匹配是个动量传递的问题,匹配就能顺利传过去,不匹配就会有撞击、松动等现象产生;

6、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匹配遇上共振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

老劉能告訴大家 4點紅色的字 你在表達什麼???

网友G:
相当于一个人载着一定质量的负载向前跑,和碰撞没什么关系

网友G:
带着一公斤的负载跑和带者一百公斤的负载跑,可以想象有什么不同,就是负载惯量的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 以後寫著某人要搭車 寫成某人要撞車也說的通看完你所寫的 有些不解 伺服怎麼撞擊旋轉台????!!!!!

笨鸟不理解可以原谅;

-----------------------

呵呵 謝謝你 在看看你貼在26圖 我知道怎麼撞擊 把鋼珠換成旋轉台 減速機 伺服電機 他們就可以撞來撞去

我養的小狗 看到這段 牠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以後寫著某人要搭車 寫成某人要撞車也說的通看完你所寫的 有些不解 伺服怎麼撞擊旋轉台????!!!!!

1、我来说坐车、坐飞机、做高速列车的问题;

2、大家都知道安全带吧,这就是防止碰撞的;

3、当你坐在飞机里吃饭的时候,当你坐在高速列车匀速运动的时候,你和你的坐位同速度,没有相对速度,你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安全的问题!

4、但是,车子起步、飞机起飞、换挡加速、减速、转弯、刹车、停车……等情况下,你和你的坐位之间就有相对速度,就有碰撞时的短时动量传递问题!

网友C:
5、制造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时,座位的负荷主要能经得起上述过程中,人与座位之间冲撞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看看你貼在26圖 我知道怎麼撞擊 把鋼珠換成旋轉台 減速機 伺服電機 他們就可以撞來撞去我養的小狗 看到這段 牠笑了

1、你的小狗笑了,如果你也跟着笑了,那就说明没有必要和你说这个辩题;

2、因为这个实验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当两个质量相等的物体发生碰撞时,一个物体的动量完全传给了另一个物体的事实!

网友C:
3、伺服拖动负载运动,正常匀速拖动期间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4、伺服拖动负载运动,在起步、加速、减速、换向、制动、停车……等过程中,就存在瞬时动量迅速传递的碰撞问题;

5、也就是说,系统惯量匹配时,电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相等,上述这些过程不会发生大的破坏作用,系统的运行是安全的、平稳的、可靠的;

网友B:
什麼是慣量 想用文字解釋清楚 有點難 大多都是用現象來比喻說明 大貨車啟動慢 剎車距離長 因其慣量大 小汽車啟動快 剎車距離短 因慣量小 若用文字說明 老劉寫的  惯量就是个惯性的问题,惯量大,就是惯性大,状态不易改变表现稳,就是其根本的原因;這就說到點子上 想理解是有些不易不管是平动、或转动,物体的质量、或惯量都是物体运动的惯性的量度;(老劉寫的) 以比喻加上老劉的文字說明 就可很清楚了解慣量的意義 慣量僅在呈現單一或整體的個體

加上匹配那就需兩種以上個體帶有動能的個體(如 電機 +減速機 (齒輪)) 及被傳動個體(如轉台 絲桿)

符合電機的慣量 X (5---20)  >=    系統整個慣量 這樣的條件 才是匹配

网友C:
6、也就是说,系统惯量不匹配时,电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相差无穷大,上述这些过程就会发生大的破坏作用,系统的运行是异常的、剧烈的、不可靠的;

网友C:
7、伺服拖动负载正常匀速旋转运行期间,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带着一公斤的负载跑和带者一百公斤的负载跑,可以想象有什么不同,就是负载惯量的不同

1、“带着一公斤的负载跑和带者一百公斤的负载跑,可以想象有什么不同,就是负载惯量的不同 ”,这里你说的是负载轻、重的问题;
2、带着一公斤的负载轻,带者一百公斤的负载重;

3、什么时候才有惯量的问题?举例说,你的脚被障碍物奔了一下,带着一公斤就不容易摔倒,带者一百公斤的负载就容易摔倒!

网友B:
当两个质量相等的物体发生碰撞时,一个物体的动量完全传给了另一个物体的事实!

電機加減速機的質量 會與旋轉台的質量相等嗎 哈哈 牠又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呈現單一或整體的個體加上匹配那就需兩種以上個體帶有動能的個體(如 電機 +減速機 (齒輪)) 及被傳動個體(如轉台 絲桿)符合電機的慣量 X (5---20)  >=    系統整個慣量 這樣的條件 才是匹配符合電機的慣量 X (5---20)  >=    系統整個慣量 這樣的條件 才是匹配

1、伺服与负载的惯量匹配,就是伺服与负载的惯量相等;

2、但是,这样会影响系统的效率,因为电机本身再拖动中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或者无用功;

3、所以将电机的惯量适当减小,但不能相差太大,这样就出现了“電機的慣量 X (5---20)  >=    系統整個慣量 這樣的條件 ”;

网友C:
4、在任何情况下,惯量小的物体状态容易改变,反之惯量大的物体状态不容易改变;

5、当惯量相差很大时,在碰撞过程中,惯量小的物体由于运动状态翻转而损坏!或者表现异常声响、出现撞击声等异常现象!

网友C:
6、在有些场合,恰恰是选择惯量不匹配的情况,例如用榔头砸石头、用榔头楔钉子、……

网友B:
3、所以将电机的惯量适当减小,但不能相差太大,这样就出现了“電機的慣量 X (5---20) >= 系統整個慣量 這樣的條

老劉 你又饒舌 看不懂你就發問 看懂也無需你再做說明 況且 你又洩底 還是不懂 哎 我怎麼老是對牛彈琴

网友E:
伺服中转动惯量的含义:

伺服电机的转子因为本身的质量和一定的旋转截面积,就具备了一定的转动惯量,电机与机械负载部分固定后整个旋转体的等效转动惯量等于电机的转动惯量+负载部分的转动惯量/传动比^2,负载部分的转动惯量如果多级传动可以分解、递归,不再展开。

按照T=J.ε的公式,我们知道当电机给定力矩T一定的条件下,负载转动惯量J越大的物体,它被拖动时的加速度ε越小,反之加速度ε越大。伺服驱动(步进除外)是一个闭环系统,如果负载转动惯量J很大时,在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下,需要负载物体按照某个加减速曲线去工作时,问题就来了,因为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受到限制的,当控制给定的加速度过大,实际的加速度肯定跟不上,这时跟踪误差会逐渐加大,跟踪的相位也超出闭环控制的控制范围,最终控制系统会失效、发散乃至崩溃,所以伺服系统要限制伺服电机的负载转动惯量范围,负载惯量太大肯定不行。那么惯量太小行吗?负载惯量太小时,控制不存在失效崩溃的问题,也由公式分析T=J.ε,在加速度较小时,因负载惯量小,需要的力矩也很小,需要静止或微动时,力矩调节的敏感度会较高,容易引起高频振荡,现在好的伺服能够实时根据惯量进行参数的整定,负载惯量小已经不是问题,但惯量过大是肯定不行的。

根本不存在伺服电机与负载惯量之间碰撞的说法,请发表该言论的老师谨言。

网友E:
当伺服电机与负载之间存在间隙时,确实存在碰撞,可以想象,如果传动紧密顶上时整个惯量是电机惯量+负载惯量,传动松开时会有间隙,等效的负载惯量会忽大忽小,甚至有时等效为空轴。机械间隙是伺服的大忌,当系统PID参数固定时就会顾大顾不了小,或顾小顾不了大。当PID是实时调整时,因自动调整存在响应时间问题,它一样会不知所踪,调节效果肯定不好。所以伺服系统希望机械部分刚性足够好,不存在间隙,不存在碰撞。

网友C:
1、伺服与负载构成一个系统,但是不是一个刚性系统;

2、认为伺服与负载的链接有间隙、有松动、有伸缩、……;

3、也就是说在伺服与负载构成的系统中,存在电机与负载两个部分之间的相对运动,存在着两个部分之间的内力;

网友B:
当伺服电机与负载之间存在间隙时,确实存在碰撞,可以想象

間隙不在此產生 不存在碰撞 但有橈曲變形量

网友C:
4、就好像一列火车,有好多车皮相互连接而成,车皮与车皮之间有相对运动,有内力的作用,大家坐过火车的人都有这种感性知识;

5、那么火车正常低速或高速匀速运动时,那么系统处于平衡运动状态,各部分之间没有相对运动,包括坐在座位上的人,都处于平衡状态,这时候系统内不存在内力,不存在相对运动,就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6、而在火车起步、加速、减速、转弯、刹车、停车……等瞬间,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就会发生相对运动,就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力作用,由于是发生在瞬间,所以可以认为是各部分之间的相互碰撞,这种碰撞是可以听得见、看得着的,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所以此时系统内部才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网友C:
7、所以惯量匹配是个碰撞理论,有很多人不习惯我的这个说法,不要紧,只要是正确的,你们会看到正确的结论是统一的,如出一辙;

8、谨严不对,大家放开说,才能说出个正确的结果来!

网友H:
太欢乐了。LZ是马甲么,其逻辑混乱和某人如此相似

网友C:
1、在碰撞理论中,当两个质量相同的物体,相互碰撞时,一个物体把他的动量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

2、在碰撞理论中,当两个质量相差无穷大的物体,相互碰撞时,质量小的物体动量翻转180°,状态变化十分剧烈;

3、我们把1的情况,叫惯量匹配,把2的情况叫惯量不匹配;

4、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巧妙地运用着上述理论,根据需要可以用1,也可以用2,举例说:

1)当你用手抓榔头柄,打桩或砸石头时,你会发现用质量小的榔头时,你的手会感到震动剧烈而十分难忍,甚至出了血泡、屌了皮,恰恰用质量大的榔头时,手感觉良好,这是因为质量大的榔头惯性大,状态不易改变;

2)在火车车皮的配备中,重车皮与重车皮组合在一起,轻车皮与轻车皮组合在一起,这样车皮与车皮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小一点,车皮与车皮之间的撞击声就小得多!

网友C:
1、还是说正题吧;

2、伺服与负载之间的链接,是惯量匹配了好,还是惯量不匹配好?

3、当然是惯量匹配了好,连接就不容易损坏、松动、……

网友C:
4、伺服与负载之间,从动量的传递看,是惯量匹配了好,还是惯量不匹配好?

5、当然是惯量匹配了好,有利于伺服把动量完全传递给负载;

网友B:
老劉喜歡愛抬槓的老頭子 所以他會堅持死都不認錯 他比我還笨 偷吃還不知擦嘴 好發表但治學態度不夠嚴謹 以致內容對中有錯 被批判的無路可逃 他就開始轉移話題 或是轉移跑道 你硬他就軟 你軟他就硬

平動應該直線運動 那做平動的物體 怎會叫"質量"

26F的圖雖然可解釋成慣量匹配 他真正說明是能量守恆(不滅) 硬要把傳動碰撞畫上等號 你矇誰

你知電機有扭力 有慣量 確不知電機有 高中低貫量之分 這也就是(5---20)的由來

另外告訴你低貫量1HP電機其扭力比高貫量500w還小 講伺服電機的功率是在額定轉速時的功率

你可能也沒想到 伺服電機在速度=0 其扭力是最大

网友C:
6、按照这个观点,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匹配应该是,负载惯量大,伺服的惯量相应也要大;

7、按照这个观点,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匹配应该是,负载惯量小,伺服的惯量相应也要小;

8、坚决要反对伺服惯量与负载惯量向背的情况发生!

网友C:
9、那么伺服电机的惯量等于负载的惯量怎么样,从惯量匹配的优点看,是对的;

10、但是,电机的动力,总有一半是作用在伺服转子上,而不是作用在负载上,“因为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受到限制的,当控制给定的加速度过大,实际的加速度肯定跟不上,这时跟踪误差会逐渐加大,跟踪的相位也超出闭环控制的控制范围,最终控制系统会失效、发散乃至崩溃,所以伺服系统要限制伺服电机的负载转动惯量范围,电机惯量太大肯定不行。”

网友C:
11、所以要限制伺服电机的惯量,以提高有用功,提高系统机械效率;

12、这一点与阻抗匹配相似:

1)阻抗匹配,当电源的阻抗与负载的阻抗相等时,即阻抗匹配时,负载可以从电源获得最大功率;

2)但是电力变压器,决不允许工作在阻抗匹配的条件下,因为电力变压器工作在阻抗匹配时,变压器本身的损耗占去总能量的1/2,输送电力的效率只有50%;

网友B:
6、而在火车起步、加速、减速、转弯、刹车、停车……等瞬间,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就会发生相对运动,就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力作用,由于是发生在瞬间,所以可以认为是各部分之间的相互碰撞,这种碰撞是可以听得见、看得着的,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所以此时系统内部才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

是內力的作用嗎 你也真會瞎扯 那把動車的機車頭拿掉 路不能有上下坡 更不能轉彎

慣量的匹配在哪裡表現 在火車進站前 在哪裡開始減速 確時停在該停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1、所以要限制伺服电机的惯量,以提高有用功,提高系统机械效率;12、这一点与阻抗匹配相似:1)阻抗匹配,当电源的阻抗与负载的阻抗相等时,即阻抗匹配时,负载可以从电源获得最大功率;2)但是电力变压器,决不允许工作在阻抗匹配的条件下,因为电力变压器工作在阻抗匹配时,变压器本身的损耗占去总能量的1/2,输送电力的效率只有50%;

如何推导的?

网友C:
13、那么伺服电机的惯量小,有益于有用功的提高,有益于机械效率的提高,那么伺服电机的惯量是不是越小越好?

14、那当然不是,因为电机的惯量太小时,电机的震动增大,动量传不过去,连接容易损坏,等等惯量不匹配的缺陷成为突出矛盾,正如“力矩调节的敏感度会较高,容易引起高频振荡”

15、所以要限制伺服电机的惯量太小的情况,要适当照顾惯量匹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何推导的?

1、这是个简单的单回路电路;

2、你用过手电筒吧?

1)如果电池的内阻r与灯泡的外电阻R相等,那么灯泡获得最大能量,这时电池能量的50%损耗在内阻r上;

2)如果限制灯泡的电阻R,使灯泡的电阻R是电池内阻r的20倍,那么电池能量的5%损耗在内祖r上;

网友E:
刘老师:变压器的阻抗可不是这么简单,您的50%是怎么来的?

网友C:
3、在电力电路中,是反对阻抗匹配的,要降低电源内阻,提高供电效率;

4、在电力电路中,同样反对电源内阻是零的情况,因为一旦短路,短路电流会很大,将电源一下烧毁;

5、世间的事物矛盾,竟然如此相似,令人难以置信!

网友E:
您太天马行空了,您可以自己飞,可不要带着无辜的人一起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变压器的阻抗可不是这么简单,您的50%是怎么来的?

1、你家里有音响吧?

2、音响的输出阻抗是16Ω,要求匹配16Ω的喇叭;

3、这样你会听到优美的不失真的宏亮的音色;

4、这就是阻抗匹配的作用;

5、但是输出变压器自身内阻上的损耗是5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太天马行空了,您可以自己飞,可不要带着无辜的人一起飞

1、其实我讲的是普通道理!

2、阻抗匹配50%的损耗,你不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您太天马行空了,您可以自己飞,可不要带着无辜的人一起飞 1、其实我讲的是普通道理!2、阻抗匹配50%的损耗,你不理解?

阻抗匹配的宗旨是什么?

网友C:
3、有人把惯量匹配说反了,伺服的惯量在系统惯量中只占5-20分之一,是为了减小电机自身对动力的损耗,而不是爲了匹配!

4、有人把惯量匹配说反了,伺服的惯量不能太小,才是考虑惯量匹配的需要,防止惯量不匹配带来的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的宗旨是什么?

1、阻抗匹配,就是电源内阻等于负载阻抗;

2、这时电源输出的功率达到最大值,也就是负载从电源获得的电功率最大;

3、例如音响,输出端要求,喇叭从音响输出端获得最大的音频功率;

4、但是电力供应,就不能阻抗匹配,因为阻抗匹配电源自身损失的能量占50%!!!

网友C:
5、还是问问你们的大学老师,特别是笨鸟,去问问你们大学的老师,看看他们对你怎么说的?!

网友C:
6、如果你们谁是清华大学的,把我的观点拿到清华园的教授们那里,听听他们怎么说的!?

网友C:
1、我们说伺服的惯量匹配,就是说伺服的惯量等于负载的惯量;

2、这样我们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知道负载惯量大,伺服电机的惯量也要大,负载的惯量小,电机的惯量也要小;

3、但是电机的惯量等于负载的惯量,电机的动力会有一半损耗在电机转子上,产生很大的无用功,降低了效率;

4、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限制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

5、另一方面,伺服电机的惯量又不能选的太小,太小惯量就不匹配,就出相应的电机振动大、连接松动等惯量不匹配的故障或其它相应问题!

网友E:
刘老师您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了.

转动惯量匹配主要目的为了追求更好的控制效果,这里的匹配并非是惯量相等,而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信号传输上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目的是防止信号的传输过程存在反射,否则信号不是1:1的传输到信号接收端,简化传输公式:vrf/vin=(z2-z1)/(z2+z1)=反射系数。如果阻抗匹配,反射电压Vrf=0。

电力变压器阻抗:变压器上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如果仅仅作为供电电源,它担心的是无功损耗的问题,会降低功率因数,造成无谓的线路损耗,所以存在无功补偿一说,尽量提高功率因数。如果变压器是作为谐振电源使用,通过调节供电频率或线路感抗,达到jωl+1/(jωc)=0,产生谐振高压。50%的损耗没听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您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了……

之所以觉得混在一起,是自己对讨论的问题不清楚所致;

网友B:
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限制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

老劉你還是認錯吧 不懂就是不懂

慣量的匹配竟然被你解釋成 能量 功率的損耗 還有開車舒適的感覺 最離譜的事 竟然是內力做用的結果

我從上一頁到這一頁 對你提出的質疑 你好像都在躲避 是不敢回答 還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還是故意視而不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0%的损耗没听说过。

手电筒电路的问题,还要谁说?

网友I:
刘老师太搞了,工控娱乐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了.……转动惯量匹配主要目的为了追求更好的控制效果,………阻抗匹配的目的是防止信号的传输过程存在反射……变压器上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存在无功补偿一说,尽量提高功率因数。……变压器是作为谐振电源使用,通过调节供电频率或线路感抗,达到jωl+1/(jωc)=0,产生谐振高压。……

是自己把问题混起来说的,越乱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转动惯量匹配主要目的为了追求更好的控制效果,这里的匹配并非是惯量相等,而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如果伺服电机的惯量J1等于负载的惯量J2:

1)在加速时,若角加速度为β,则

电机转矩T=(J1+J2)β=J1β+J2β=电机转子转矩T1+负载转矩T2;

2)这时候电机产生的转矩T的50%作用于负载,50%作用于转子自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自己把问题混起来说的,越乱越好!

关键是您的几个例子有点风牛马,您不觉得吗?

网友B:
老劉 伺服電機與機構能量的傳遞都是1:1 沒有能量的損耗問題 除非機構安裝出問題 造成額外的阻力增加

只是showmotion 不小心又讓你轉移話題 來模糊焦點

伺服電機的選型我說你比較嚴謹 是因分度盤的應用是高貫量高精度的系統 需要考慮慣量 但若以慣量做為選型的依據 你也太淺了

网友C:
2、如果伺服电机的惯量J1等于负载的惯量J2/20:

1)在加速时,若角加速度为β,则

电机转矩T=(J1+J2)β=(J2/20)β+J2β=电机转子转矩T1+负载转矩T2;

2)这时候电机产生的转矩T的96%作用于负载,4%作用于转子自身!

网友C:
3、从1、2计算得知,如果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相等,对控制效果影响最大的是动力损耗大,有效动力只有50%,严重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从1、2计算得知,如果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相等,对控制效果影响最大的是动力损耗大,有效动力只有50%,严重不足!

不考虑阻力负载吗?

转动惯量仅仅在加减速时体现影响。即使加减速,阻力完全有可能占主要负荷成分。

思维活跃、突发奇想是好事,但要经得起推敲。

网友C:
4、看来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大小,对控制影响最大的是电机电磁转矩的有效利用问题!

5、至于控制效果,看不出有什么影响,有影响,也只能是因伺服电机惯量大、动力不足为原因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阻力负载吗?转动惯量仅仅在加减速时体现影响。……

1、“转动惯量仅仅在加减速时体现影响”,这一点说得好!就是我前边说的“起步、加速、减速、转弯、刹车、停车……等瞬间”;

2、计算时没有考虑阻力,只考虑加速过程,用于产生加速的电磁转矩T,我们看到加速时,用于负载惯量加速的有效转矩会因电机惯量大而损耗好多,特别是惯量匹配相等时,用于加速的动力被损耗5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经得起推敲。

1、要经得起推敲,说得多好啊!

2、为什么一个手电筒的电路问题,却说没有听说过?

网友C:
引用 ShowMotion

… … 不考虑阻力负载吗?转动惯量仅仅在加减速时体现影响。……

1、如果阻力负载转矩是电机转矩的60%,用于加速的转矩是40%;

2、如果电机的惯量匹配,等于负载惯量,那么加速时,用于负载加速的动力就只有20%;

3、多可怕啊,负载速度还能提起来吗?

4、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选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
5、但不能太小,太小惯量就不平衡,出惯量不平衡的麻烦!

网友B:
showmotion 看來你以被老劉轉暈了 你以為老劉是做伺服 這些扭力 慣量都隨他設的 電機的能量傳遞 機構才能“起步、加速、等速 减速、刹车、停车 這過程中電機的扭力都會变 系統的慣量也會变 只有在等速時才是系統最大的慣量

能量不消長 機構能動起來嗎  你的火車是靠內力的作用而做“起步、加速、减速、转弯、刹车、停车" 豬看到 豬也笑了

网友B:
1、如果阻力负载转矩是电机转矩的60%,用于加速的转矩是40%;

2、如果电机的惯量匹配,等于负载惯量,那么加速时,用于负载加速的动力就只有20%;

3、多可怕啊,负载速度还能提起来吗?

4、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选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
5、但不能太小,太小惯量就不平衡,出惯量不平衡的麻烦!

老劉你要是不懂 就直說 紅色的字 你這樣說明 你會害死人 我可嚴重警告各位網友 被老劉誤導造成損失 與本人無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选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老劉你要是不懂 就直說 紅色的字 你這樣說明 你會害死人 我可嚴重警告各位網友 被老劉誤導造成損失 與本人無關

1、这些数字都是笨鸟给的;

2、既然笨鸟说这些数字有问题,大家就不要采纳!

网友C:
3、如果电机的惯量等于负载的惯量(传动比不等于1时,按折算惯量),为惯量匹配;

4、但是惯量匹配,将导致系统加速运行时,电机转子惯量自身的转矩负荷占50%,其弊端为系统加速度小,这样电机功率选型必然增大;

5、所以电机转子惯量一般小于负载惯量,有的资料介绍 电机转子惯量×(3~10)=负载惯量;

6、这个负载惯量对电机转子的惯量的倍数,选的小一些,系统运行速度要稳定;选的大一些,系统运行速度响应快一些!

网友B:
哈哈哈 老劉 "既然笨鸟说这些数字有问题,大家就不要采纳!" 這些數據怎麼會有問題 我可是笨鳥

有問題是你的解釋 "4、所以伺服电机的惯量选在系统惯量的5-20分之一" 讓你改成(3-10) 產生問題亙嚴重 再者3-10可能是你瞎編

老劉我小聲的的請教你 他產生嚴重的問題 是什麼A系統因XXX 以致XXX B你被我騙了

网友B:
6、这个负载惯量对电机转子的惯量的倍数,选的小一些系统运行速度要稳定选的大一些系统运行速度响应快一些

-----------------------

看你寫的 就知道你對慣量"懂個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再者3-10可能是你瞎編……你被我騙了

1、由于惯量匹配的概念不同,各个负载的性质不同,加工工艺要求不同,电机参数不同,所以取值范围不同;

2、所以电机惯量的计算和选取因具体情况、具体要求而定;

3、关键是电机惯量选大、选小对系统运行的影响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应选大电机惯量,在什么情况下选小惯量,会有什么效果要明白!
4、至于笨鸟说“你被我騙了”,这是可能的,像笨鸟这样的技术人就这德行!

5、“再者3-10可能是你瞎編”,骗人的人当然以为他人跟他一样,我的数字来源截图

网友B:
切削機床用的伺服都是高慣量 所以小於5倍 你怎麼改成3呢 謝謝你提供證據 "說你瞎編" (低貫量小於20)

另外我很遺憾告訴你 答案是A 我沒騙你 你可以蒐集網上題目 三菱高速定位精度不準 就是伺服傳動慣量不足 嚴重不足就造成撞車 那就完全符合你的"碰撞"  另外告訴你這個是直線運動 他也叫慣量 不叫質量

慣量他只是電機的電器規格 也就是性能指標 提供工程師設計選型參考 說你不懂那是對你客氣 還需要騙你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告訴你這個是直線運動 他也叫慣量 不叫質量……

1、这个你去给你的伙伴“征”去解释,他说这是“胡扯”!

2、“直線運動 他也叫慣量 不叫質量”,这说法错误,平动也叫质量,也叫惯量,质量是惯量的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你怎麼改成3呢 謝謝你提供證據 ……

1、3倍也有证据;

2、10倍是公认的;

3、20倍我没有看到过,所以认为你在骗我,这是你说的!

网友B:
質量加上方向(重力)那叫重量 老劉我也學過物理 跟你的誤理 呵呵 可能有些不同 就像傳動=碰撞

征不是我的夥伴 脾氣無需太大 保持風度 不要牽扯他人 更不要轉移話題

"切削機床用的伺服都是高慣量 所以小於5倍 你怎麼改成3呢 謝謝你提供證據 "說你瞎編" (低貫量小於20)

另外我很遺憾告訴你 答案是A 我沒騙你 你可以蒐集網上題目 三菱高速定位精度不準 就是伺服傳動慣量不足 嚴重不足就造成撞車 那就完全符合你的"碰撞"

另外告訴你這個是直線運動 他也叫慣量 不叫質量

慣量他只是電機的電器規格 也就是性能指標 提供工程師設計選型參考 說你不懂那是對你客氣 還需要騙你嗎"

网友B:
…… 你怎麼改成3呢 謝謝你提供證據 …… 你就這麼點本事 斷章取義 怎麼比陳水扁還陳水扁

1、3倍也有证据;在哪裡

2、10倍是公认的;這應該是中慣量的電機 可惜可能只有歐美有做(抱歉 我也沒見過) 怎會是公認 真是瞎扯

3、20倍我没有看到过,所以认为你在骗我,这是你说的!你不懂伺服 當然有看沒有懂 你在三菱400w的技術手冊就可以看到 你在工控網也可搜尋到 這是低貫量

网友E:
刘老师对伺服驱动还没有建立系统的概念,感觉只是在已有的知识点上盲人摸象式地对伺服进行片面解读,闪亮点乏陈,更多的是莫明所以、啼笑皆非的怪论,招来一片质疑和激烈的争论,当然说是怪论不是错论,是因为论坛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可以裁定的机构,真理越辩越明,是非曲直自在人心,还是真诚的建议刘老师多听多看少言,对您对大家都好。

网友I:
刘老师对运动控制了解很少,大家看完哈哈一笑算了,不必较真!世上有很多重要事情需要去做,何必在此浪费时间呢?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网友J:
世界末日了!也不消停点!

刘老,当然知道他自己说不对,但是正确的说不会引起大家的激愤!也就没有知名度,还排行版上高名次了!

想想,什么干露露、凤姐、芙蓉姐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这个负载惯量对电机转子的惯量的倍数,选的小一些系统运行速度要稳定,选的大一些系统运行速度响应快一些!-----------------------看你寫的 就知道你對慣量"懂個屁"

1、电机惯量JM×α=负载惯量JL;

2、系统惯量J=JL/α+JL

3、伺服转矩T=系统惯量J×系统加速度β;

4、当α选大时,就是选电机惯量小的电机,系统惯量J减小;

5、伺服转矩T一定,系统惯量J减小时,系统加速度β提高;

6、所以倍数α选大时,系统惯量会减小,系统加速度得以提高,速度响应提高!

网友C:
7、所以倍数α选小时,就是选电机惯量大的电机,系统惯量会增大,系统加速度会降低,速度响应降低,表现速度稳定变化迟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機怎麼將慣量調整大 我教你 拿個大榔頭直接把電機敲扁 這樣電機的慣量就變大

1、选伺服转矩T×5、选转子惯量×5的电机!

2、负载惯量一定,选倍数α,就是选惯量大小不同的电机;

3、α选大,就是选惯量小的电机,α选小,就是选惯量大的电机;

4、哈哈,想误导初学者真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在电力电路中,是反对阻抗匹配的,要降低电源内阻,提高供电效率;4、在电力电路中,同样反对电源内阻是零的情况,因为一旦短路,短路电流会很大,将电源一下烧毁;5、世间的事物矛盾,竟然如此相似,令人难以置信!

电力回路中,没有阻抗匹配?电源不允许短路,就是要负载阻抗必须>某值。
电力回路中的容抗、感抗同样需要匹配,只有你在面对回路中增加这些设备时看其效果时,你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没考虑,并不等于这些问题不存在

网友B:
另外,电源如果内阻是0,恰恰是我们一辈子梦寐以求的,那是理想电源,可带无穷负载,恰好是允许外部短路的电源。俺如果找到内阻为0的电源,那将是俺的聚宝盆。

老刘头,考虑问题要彻底,切莫似是而非。

你与大家讨论,事实上是大家帮你更多,你帮大家的太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电力回路中,没有阻抗匹配?……

1、首先要明确,阻抗匹配的定义;

2、从研究对象看,阻抗匹配是指电源内阻抗与负载阻抗的关系;

3、从阻抗匹配的结论看,电源内阻抗等于负载阻抗时,负载从电源获取最大电功率!

4、而电力电路,不允许这样的“阻抗匹配”发生,而是要电源内阻抗远远小于负载阻抗,这样供电系统的效率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力回路中的容抗、感抗同样需要匹配,只有你在面对回路中增加这些设备时看其效果时,你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没考虑,并不等于这些问题不存在

1、首先说“电力回路中的容抗、感抗同样需要匹配”,这句话是想起时正是忘记自己的一个概念;

2、在谐振电路中,谐振的条件是容抗=感抗,谐振的频率f0=2π/√LC;

3、功率补偿是利用并联谐振实现的,电容与电感的关系补偿的关系;

4、在高压送电电路中,利用串联谐振,提升端电压,克服线路电感造成的压降;

5、这里容抗、感抗相等叫谐振,不叫匹配!

网友E:
------------------------------------------------------------------------------------------------------------------------------------------------------

供电系统的效率不是上面所说的“4、而电力电路,不允许这样的阻抗匹配发生,而是要电源内阻抗远远小于负载阻抗,这样供电系统的效率高”,而是功率因数,因为用电设备的多样化,负载显示感性或容性的一面,线路上存在无功功率,这些无功功率会增加系统的供电电流,由此导致线路损耗的增加I^2.R,降低供电效率,所以需要进行无功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源如果内阻是0,恰恰是我们一辈子梦寐以求的,那是理想电源,可带无穷负载,恰好是允许外部短路的电源。俺如果找到内阻为0的电源,那将是俺的聚宝盆。……

1、“电源如果内阻是0,恰恰是我们一辈子梦寐以求的,那是理想电源,可带无穷负载”,你的这个说,只是一个方面;

2、在电力电路中,爲了实现各级选择性保护,和你说的相反,恰恰是要实现线路阻抗的选择性搭配!

3、例如在组装配电箱时,分路的导线截面要小于总线路导线的截面,你不知道这个要求的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刘头,考虑问题要彻底,切莫似是而非。你与大家讨论,事实上是大家帮你更多,你帮大家的太少

1、想起时正是忘记你的发言我很喜欢,你是内行;

2、希望你能帮着我!帮着我,我会在大家面前叫你师傅!

网友E:
“3、例如在组装配电箱时,分路的导线截面要小于总线路导线的截面,你不知道这个要求的道理???”

这个是成本的考虑,支路电流要小于主干电流,所以截面积可以选小点,和阻抗匹配不搭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供电系统的效率……是功率因数,因为用电设备的多样化,负载显示感性或容性的一面,线路上存在无功功率,这些无功功率会增加系统的供电电流,由此导致线路损耗的增加I^2.R,提高供电效率,所以需要进行无功补偿。

1、首先说,你的这句话是正确的;

2、你的这句话是说线路电流大时,线路损耗大,所以要设法降低线路的无功电流;

网友C:
3、但是还有一个提高供电效率的问题,那就是降低供电线路、电源的内阻,供电线路的内阻小了,损耗就小,效率就高;

4、因为我们是讨论阻抗匹配问题,所以说“降低电源内阻,提高供电效率”是主题内的话,你说的话是对的,但离题太远;

网友E:
“阻抗匹配”和“降低电源内阻,提高供电效率”本来就不是一个话题,是您混为一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例如在组装配电箱时,分路的导线截面要小于总线路导线的截面,你不知道这个要求的道理???”这个是成本的考虑,支路电流要小于主干电流,所以截面积可以选小点,和阻抗匹配不搭界。

1、你这样说话,我不生气,用你的话说,你是“外行”!

2、你知道短路电流的计算吗?短路电流的计算,就涉及导线的截面积;

3、如果分路导线的截面积大于总线路导线的截面积,那么各级断路器在电路短路时会出现越级跳闸的问题;

4、不信,你问问想起时正是忘记!

网友E:
变压器一出场,内阻已定,您还能改变?怎么减小内阻提高效率?

电力系统的东西,建议您也少谈多听。

网友E:
呵呵,外行都知道短路保护靠电流,主回路的电流一定大于支路的电流,你选择的保护阈值才是主分支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和“降低电源内阻,提高供电效率”本来就不是一个话题,是您混为一谈了。

1、“阻抗匹配”就是电源内阻与负载阻抗相等的问题;

2、说电力电路电源内阻要远小于负载内阻是顺理成章的话,怎么能说是“混为一谈”?

3、说无功补偿提高供电效率,才是“节外生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一出场,内阻已定,您还能改变?怎么减小内阻提高效率?……

1、那当然;

2、电力电路会有个设计的过程,设计是会不会考虑降低县里阻抗呢?

3、变压器也会有个制造设计的问题,是不是也有降低内阻内阻,降低损耗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力系统的东西,建议您也少谈多听。

1、你话太大了,这儿不是你家的私家花园,……

2、不过,我有什么错误的发言,欢迎你发帖批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外行都知道短路保护靠电流,主回路的电流一定大于支路的电流,你选择的保护阈值才是主分支要考虑的事情。

1、呵呵,外行都知道短路保护靠短路电流;

2、分路的短路电流要小于总线路的短路电流,才能实现分路短路、分路短路器跳!

3、如果分路的断路器保护阈值小,而短路电流大,出现小断路器大短路电流不能分断,就会越级跳闸!

4、看来你真的是外行,还要这样掰碎细说,才能让你搞明白!

网友E:
您发言风格不改,我先改了。您错了我只跟帖,绝不多话。

对错自有公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发言风格不改,我先改了。您错了我只跟帖,绝不多话。对错自有公论

1、不!不!

2、我要错了,你可以立个专帖,批判之!

3、我会在你的专贴里,称你为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老刘头,考虑问题要彻底,切莫似是而非。你与大家讨论,事实上是大家帮你更多,你帮大家的太少1、想起时正是忘记你的发言我很喜欢,你是内行;2、但是你这几天的发言,还没有一个帖子是帮我的,我非常不满意!3、希望你能帮着我!帮着我,我会在大家面前叫你师傅!

俺并不想当师傅,更不敢当老刘头的师傅,辈份都应有差距了。俺也只不过是一个偶尔喜欢抬抬扛的勉强算个搞技术的人。

俺最近几天是无心到工控网技术版逛逛,看了几篇帖子就随手回了,并非针对你,如有得罪,尚请原谅。

不管你满不满意,我觉得我们讨论了,观点若有异,可以互相吸取营养,观点全同,可能大家未必进步。不与你相同,可能恰恰是真帮你;附和于你的,或有心或无意,对你的进步未必有好处。

老刘头“纵横”新疆许多年,应知良药苦口。对于真心搞技术的,俺觉得,面子没有真理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也只不过是一个偶尔喜欢抬抬扛的……算个搞技术的人。……

说得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们讨论了,观点若有异,可以互相吸取营养,观点全同,可能大家未必进步。……

说得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真心搞技术的,俺觉得,面子没有真理重要

1、“面子没有真理重要”,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2、我谢谢想起时正是忘记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对于真心搞技术的,俺觉得,面子没有真理重要

1、“面子没有真理重要”,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2、我谢谢想起时正是忘记师傅!
------------------------------------

老劉 你愛說笑 愛抬槓的人 面子才是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愛說笑 愛抬槓的人 面子才是最重要

1、为什么说“面子没有真理重要”,因为有真理才有面子,没有真理哪来的面子!?

2、有人以为面子是骂出来的,骂的越多越有面子,所以它从不讲理,这是强盗逻辑;

网友B:
老劉 我接受通訊網的建議 已經很少罵你 實在看不下去 也頂多說對牛彈琴

我說系統的慣量>=(5---20)伺服電機慣量(依各廠家的規格) 被你改成(3---10) 這就是你的真理

--------------------------

1、所为惯量匹配有什么好处?

2、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颠跛,不舒服;

3、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稳,很舒服;

這也是你的真理

這不是真理 是誤理 還有好多 無所不在的存在你發表的題目內 敢承認錯嗎 當然不會面子重要 因你是愛抬槓的老頭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所为惯量匹配有什么好处?2、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颠跛,不舒服;3、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稳,很舒服;這也是你的真理這不是真理 是誤理 還有好多 無所不在的存在你發表的題目內 敢承認錯嗎 當然不會面子重要 因你是愛抬槓的老頭子

1、笨鳥慢飛 的错与对,受笨鳥慢飛 水平的限制,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

2、既然笨鳥慢飛 提出来了,我就辩解一下:

1)“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颠跛,不舒服,”,笨鸟认为是“路不平”,而不是车本身的问题;

2)而我的看法是在相同路况、相同速度时,车体重的很稳,车体轻的颠跛的很厉害,与车体的惯量有关系;

网友C:
3、笨鳥慢飛说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人在车上专门放一袋沙石,来减小车体的颠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還有好多 無所不在的存在你發表的題目內 敢承認錯嗎 當然不會面子重要 因你是愛抬槓的老頭子

1、笨鳥慢飛只要举出一例就行了!

2、和笨鳥慢飛抬槓?笨鳥慢飛有什么值得抬的槓,我说的都是运动控制的物理知识,例如“电子齿轮的概念”、“惯量匹配”等!

网友K:
第一次好好的读了刘志斌前辈在这里的发言,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虽然以前对其发言有时难得细看!碰撞理论感觉是一种普适理论,上文中一些人的反对观点感觉都是有些偏向于理想化的一种状况!感觉大家有时讨论问题时还是少带些个人感情色彩的好,没必要针锋相对!有些问题的理解的确是显得抽象些,需要多一些实际经验和想象能力的!

网友L(2013-06-06):
惯量匹配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从头到尾看完了整个帖子,发表一点拙见。

需要考虑惯量匹配这个问题,原因在于电机输出轴和机构之间并非刚性连接,如果是直接驱动,或者把电机输出轴和机构之间焊死,自然是不需要考虑惯量匹配。

牛顿第二定律在转动时表现为力矩=惯量*角加速度,惯量和质量一样,都是运动物体惯性的表现形式。

电机轴、连接器、机构之间作用力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不管是否可以称为“碰撞”,终究是存在力与运动的传递。虽然可能不能简单的用两个小球碰撞刚体碰撞理论解释,但总的趋势应该差不多(或许可以理解为非完全弹性碰撞),这可能是为什么认为惯量匹配1比1最佳的原因。

对67楼ShowMotion的阐述,个人有点异议,如有错误欢迎指教:

“如果负载转动惯量J很大时,在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下,需要负载物体按照某个加减速曲线去工作时,问题就来了,因为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受到限制的,当控制给定的加速度过大,实际的加速度肯定跟不上,这时跟踪误差会逐渐加大,跟踪的相位也超出闭环控制的控制范围,最终控制系统会失效、发散乃至崩溃,所以伺服系统要限制伺服电机的负载转动惯量范围,负载惯量太大肯定不行。”

个人认为这里应该不是负载转动惯量太大,而是系统总惯量,即电机+负载惯量。

“那么惯量太小行吗?负载惯量太小时,控制不存在失效崩溃的问题,也由公式分析T=J.ε,在加速度较小时,因负载惯量小,需要的力矩也很小,需要静止或微动时,力矩调节的敏感度会较高,容易引起高频振荡”

个人认为力矩“调节敏感度”是由增益等控制参数决定的,与惯量无关。而且同样,这里应该是总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