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钳形电流表判断电机故障

楼主(2012-12-18):
 电工检查电机故障时,一般用测电笔或万用表检查。笔者介绍几例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查找故障的方法。

  例1一台矿石粉碎机,拖动电机为15kW。电机大修后空载运转正常,但不能带负荷,一加上负载,电机就过载跳闸。经检查,机械、电源方面均正常,测电机线圈直流电阻分别是2.4Ω、3.2Ω和2.4Ω;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空载电流分别是9A、5A、8.8A,可以肯定电机线圈有故障。拆下电机端盖,发现其中一相绕组的一根线头处已松开,焊锡熔化。该台电机是双线并绕,其中一路断开,另一路仍通,所以转矩降低,只能空载转动,但带不起负荷。

  例2有一台额定功率为13kW的电机,线圈重绕好试机,电机空载运行时转速正常,带上负载后,电机转速很慢,甚至不转。测得电源电压及各相电阻均正常,用钳形表测三相空载电流基本平衡,但电流值都偏小,由此断定是绕组连接错误。打开端盖发现原来是△接法的电机误接成Y接法,使正常运行转距偏小,带不动负载,因为Y接法的转矩是△接法的三分之一。

  例3某机床用4kW电机,接通电源后,电机不转只有嗡嗡声。拆下电机线,测电源侧均有电,三相电压也正常,绕组直流电阻也平衡,绝缘合格,机械转动灵活。后在开关下侧的电机引线上用钳形电流表测空载电流,结果两相有电流,一相无电流。说明导线在线管内有故障。拉出钢管内导线,发现有一段导线已基本断裂,像两根针尖一样对着,线端有白色氧化粉末。这是由于穿管时拉力过大,导线被拉细拉长,长时间通电电流在似断未断处发热氧化所致。此时通电线头上仍能测得电压,但不能通过电流。

网友A:
曹公公:这个电机异常很好查呀,上次一个电机不能带负载,拆下来空载运转看似正常(这个因为是我以前做的设备,当时不能提升货物我就直接说电机坏了,人家拆下来说运转正常还把我叫过去),我一测量三线电阻不一致,一相电阻明显偏低,我把它们大骂一顿:东西坏了为什么说是好的

网友B:
赞一个!其实这样的帖子发上来让初学者们看看,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再建议一下:每次排除故障后把故障现象、原因分析、排除方法及过程、试机、结论及机故时间等等均作工作记录,好处大大地。呵呵。

网友C:
谢谢。。学习了。。。 另何为双线并绕??

网友D:
用钳形表判断交流电机故障。掌握了交流电机启动运行原理判断电流变化情况,平衡的供电电源、正常的运行负载、启动电流。原则电流是平衡的!超过2%既有故障状况的发生。利用电机原理很方便判断出故障状况。特别是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状况,现场其他测量方法都不如钳形表来的明了简单的确定电机故障状况。大小电机一网打尽。包括现行数控设备的交流伺服主回路系统状况的判定。

网友E:
不错有带哦咯常来

网友F:
这种状况经常出现   我们单位环境潮湿   电机电流大的时候   感觉是好的  实际已经匝间短路了   1.5的电机9个流还能转呢   我们发现这种状况就是马上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