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92期-PLC的功能问题

楼主(2012-12-18):
本期擂台为征集题:

       什么样的系统才能真正的体现出了PLC的功能?

PLC介绍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2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可定义: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它采用一类可编程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最适合它的系统是什么呢?个人意见,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DCS与电力自动化监控系统;它应用领域很广,可以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

网友B:
从最近几年做的工程来看;个人觉得水利闸控自动化系统还是比较能体现PLC的功能的;

咋们一般用到电源模块,CPU模块,IO模块,模拟量模块,以太网模块;

-----------------------------------------------------------------------------------------------

下面截图一个简单螺杆启闭及的控制;(西门子200PLC系列

用到掉电保持地址;

下图是一个整体的程序图:

这是模拟量截图:实现标定功能,4-20MA信号标定为需要的数据;

下图是程序中处理与上位机地址:

下图是以太网生成的系统:

下图截取人机对应的画面:自动方式可以进行操作:

下图可以进行数据设定及标定:

虽然是小项目但是基本功能实现,体现了PLC的基本常用功能;

来个设备外面图;

网友C:
能够完成对应功能,已经不是目前对PLC控制的要求了。

能作出相应的报警,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控制系统能够自动地判断一些错误,尝试多种自我纠错修改,最终在有限的资源内排除错误。例如变频器拖动电机,电机带动AB相编码器反馈位置,当运行中一下子丢失了A相的话,系统能够知道A相断线并且根据当前变频器方向和仅有的B相,安全地把电机运行到安全的地方再报警。这就智能了。

网友D:
 什么样的系统才能真正的体现出了PLC的功能?

_这个问题感觉有点那个,不着边际。

网友E:
PLC的功能体现当然是大型系统了,罗克韦尔的三层网络能很好的去体现PLC的功能,及工业以太网,控制网,设备网,然后在PLC内做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程序,定时,计数,子程序调用等

网友F:
PLC的功能,PLC不就是可编程程序控制器吗?感觉只要用了PLC的系统都能够体现PLC的功能。PLC的主要功能是逻辑控制,当然现在PLC的功能也扩展到运行控制,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各个厂家的PLC的功能也不近相同,需要什么功能就体现什么功能喽,比如说模拟量,通讯,温控控制,计数器,定时器等等不一而足。

网友G:
我认为三方面:1.PID控制系统;2运动控制系统;3通讯(包括PLC与PLC之间,PLC与外设备之间)

网友H:
PLC原意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是因逻辑控制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它的强大功能自然而然就是实现逻辑控制了,现在使用PLC大都是实现程控和顺控,小的系统使用小型的PLC,大型程控系统就使用大型PLC,小型系统一般控制逻辑比较简单,程序也不是很大,对于网络要求也不高,所以使用微型和小型PLC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控制任务,而大型的程控系统控制逻辑就比较复杂,程序也比较庞大,要求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对网络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只有使用存储容量大,运算速度快的,网络功能强的中大型PLC,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控制任务。同时不同的应用场合也要选择不同类型的PLC,比如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要求使用性能好的高端PLC,这样才能保证设备的正常稳定的运行,我是热电企业,现场使用了不少的PLC,都是逻辑控制,如:输煤程序控制系统使用的是MODICON的昆腾PLC,输灰程控系统使用的是AB的SLC500PLC,除尘程控系统使用的是西门子的S7-300PLC,还有一些控制设备使用的微型和小型PLC,有三菱的,有欧姆龙的,还有北京和利时的,处理的大都是数字量,实现也都是逻辑控制。

虽然现在PLC也开始处理连续的控制,但还是存在弊端,远不如DCS系统,这是由它的基本原理决定的,本质不可改变的,所以我认为PLC强大的功能还是表现在逻辑控制上,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PLC的软硬件发展还是应该致力于逻辑控制方向,连续控制只能作为它的辅助功能。

网友I:
最能体现PLC功能的系统:

1,较复杂的继电控制系统,不用PLC的话,继电器、接触器等设备得装满满一柜,用了PLC,柜子一下变空了。

2,现场配置有人机交互界面,用PLC与人机界面通讯,便于查看整套控制系统的各项运行参数及报警;

3,上级单位或中控室需要查看该套系统的数据,PLC与上位机通讯,上传数据。

网友J(2013-01-17):
一方面,PLC网络系统已经不再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而是迅速向开放式系统发展,各大品牌PLC除形成自己各具特色的PLC网络系统、完成设备控制任务之外,还可以与上位计算机管理系统联网,实现信息交流,成为整个信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现场总线技术得到广泛的采用,PLC与其他安装在现场的智能化设备,比如智能仪表、传感器、智能型电磁阀、智能型驱动执行机构等,通过一根传输介质(比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链接起来,并按照同一通信规约互相传输信息,由此构成一个现场网络,这种网络与单纯的PLC远程网络相比,配置更灵活,扩展更方便,造价更低,性能价格比更好,也更具开放意义。二是PLC操作向简易化方向发展。目前PLC推广的难度之一就是复杂的编程使得用户望而却步,而且不同厂商PLC所有编程的语言也不尽相同,用户往往需要掌握更多种编程语言,难度较大。

网友K:
我认为PLC功能的体现,在煤矿提升机控制系统还是比较全面的。我记得我们原先的新副井提升系统,控制柜加起来有十台都多,光继电器柜内的继电器,就有100多个,更不要说接点有多少了,那一个接点有问题,就会引起提升机事故,并且对煤矿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在2003年改造为PLC控制系统以后,事故基本上没有了,节省了大量的资金,维修量也减少了。各种参数及外围的开关量进入PLC就OK了,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减少了人力,提高了运行安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可定义: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最适合它的系统是什么呢?个人意见,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DCS与电力自动化监控系统;它应用领域很广,可以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

网友M:
锡炉控制系统,比较全面的体现了PLC的一些功能!

1。通讯功能,与人机通讯,参数传递;

2。运动控制,控制400W伺服,针对不同宽度的PCB,选择不同喷雾宽度,防止助焊飞洒到设备上;

3。高速脉冲,同上;

4。高速计数,线体转轴上装有编码器,脉冲给PLC计数,用来计算PCB移动位置,来定位喷雾机什么时候开始喷雾;

5。模拟量输出,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输出,来控制马达转速,调整锡波高度;

6。模拟量输入,高度侦测装置,输出模拟量到PLC,反应现在轨道角度,以便调整合理角度,改善吃锡效果;

7。正常IO控制,控制各个功能件开关,及传感器信号输入;

8。万年历功能,设定定时开机(锡炉化锡时间一般3小时),定时关机,以便节假日,设备正常运行,节能。

网友M:
部分人机画面!请参考!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最能体现PLC功能的系统:1,较复杂的继电控制系统,不用PLC的话,继电器、接触器等设备得装满满一柜,用了PLC,柜子一下变空了。2,现场配置有人机交互界面,用PLC与人机界面通讯,便于查看整套控制系统的各项运行参数及报警;3,上级单位或中控室需要查看该套系统的数据,PLC与上位机通讯,上传数据。

网友O:
PLC集成测试系统,上位机软件实时监测,并自动输出报告!

网友P:
引用 网友M:
锡炉控制系统,比较全面的体现了PLC的一些功能!1。通讯功能,与人机通讯,参数传递;2。运动控制,控制400W伺服,针对不同宽度的PCB,选择不同喷雾宽度,防止助焊飞洒到设备上;3。高速脉冲,同上;4。高速计数,线体转轴上装有编码器,脉冲给PLC计数,用来计算PCB移动位置,来定位喷雾机什么时候开始喷雾;5。模拟量输出,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输出,来控制马达转速,调整锡波高度;6。模拟量输入,高度侦测装置,输出模拟量到PLC,反应现在轨道角度,以便调整合理角度,改善吃锡效果;7。正常IO控制,控制各个功能件开关,及传感器信号输入;8。万年历功能,设定定时开机(锡炉化锡时间一般3小时),定时关机,以便节假日,设备正常运行,节能。

在以上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增加集合,更高强度的稳定性,以及各种通信模式的集合,编程的人性化,简易性和控制精度的精准性。

楼主(2013-03-05):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芳季                                              hdihht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云锋                                              tclwzy

银光人生—华                                  zxh_3000

liujian5118                                     liujian5118

zdm2008                                       从未被超越

三等奖4名,50积分获得者:
王者之师—QHDTHL                   QHDTHL

出学留国                                        yeyuxinfei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龙游乾坤2007                                 龙游乾坤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芳季                                              hdihht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云锋                                              tclwzy

银光人生                                  zxh_3000

liujian5118                                     liujian5118

zdm2008                                       从未被超越

三等奖4名,50积分获得者:
王者之师QHDTHL                   QHDTHL

出学留国                                        yeyuxinfei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龙游乾坤2007                                 龙游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