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的CPU运行一段时间自动跳到"STOP"。

楼主(2012-12-18):
系统运行过程,CPU会自动停止,复位CPU后,30分钟左右又出现同样故障。硬件诊断为,i/o访问出错,系统停CPU。请问这类故障的最大的故障点一般是什么!

网友A:
输入输出的板卡有坏的了

网友B:
加入相应的OB块就可以了,如果有DP的话,估计是通讯中断引起的,检查DP线路

网友C(2013-01-26):
1, 加入相应的 OB 组织块

2, 检查输入输出模块好坏及它的连接

3, 有 DP 接头的话检查接头或是更换

网友D:
可以能石油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