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六期----高压电动机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高压电动机安装完毕后,试运转前应对其做哪些检查?

本期针对高压电动机安装进行讨论,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高压电动机的安装有着很多的要求,设备安装前,都要制定一定的施工程序,就我知道的谈谈几点:

1,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必须对设备进行了解,认真审核,对照,制定安装措施。充分准备好安装工具,仪器,仪表。组织安装施工人员,学习安装措施,按照标准施工。

2.下一步就是进入施工阶段。电动机的基础、地脚螺栓孔、沟道、孔洞及电缆位置、尺寸和质量都要符合规定。

3.电机应完好,不要有损伤,铁芯、转子和轴颈完善。

4.安装电机地盘前,应将基础表面放垫铁处凿平打扫干净。

5.根据电动机的纵、横轴线的所在位置,在基础的上方方便的高度拉紧两根细钢丝并固定一,用铅垂是指示作为电动机地盘的调整基准。然后就根据安装标准安装地盘。

6.接下来安装电动机就位,按照有关标准及注意事项进行。电机的平行度找正是通过用塞尺在联轴器靠轮上下左右四个点测试调整来实现。联轴器上下左右读数应一致(或误差不超过0.04~0.05mm),然后再将电机轴与被拖动机械轴一起转动90度为一间隔,一周内共十次进行测量记数。电机的同心度找正可在联轴器的一侧安置二个千分表。分别触及二个半联轴器的靠背轮侧面,并调整好两个千分表的零位,千分表一固定就不要再动,电机轴与被拖动机械的轴一起转动360度,二个千分表的指针应相同并重复原来的读数,否侧重新检查千分表是否牢固,如确认牢固后则说明二轴不同心,须重新调整,当二千分表读数在0.04~0.05mm以内则认为是满意的。

 7.在调整完成后,建议马上用螺栓将电机和被拖机械牢固地固定在底座上,然后再一次找正检查,确认位置没有移动时找正方能结束,然后打定位销定位。

8.  电机开机前的准备工作及试车 . 电机在制造厂内已将各部分间隙调整好整体出厂,所以采用滚动轴承的电机在就位找正调整好可直接转入开机前的准备,采用滑动轴承的电机应按滑动轴承使用手册操作。

9. 清理现厂、打扫环境。 叫专业的实验者,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对额定电压在1000v及以下用500v兆欧表测量,对于1000v以上的绕组用1000V兆欧表测量,所测得之值不得低于规定值,低于的进行处理。

10.检查电机的轴承的润滑系统 要符合要求。接着用手动工具转动电机,转动应自如。

11。通电试电动机,启动瞬间要看下电机的运转方向,是否正确。不正确调解电动机的接线,重新启动电动机,运转前一段时间要注意观察,有没有异常声响和轴承过热等情况。

12.最后就是带载试电动机,运行正常一切OK啦。

网友B:
一、准备工作:1、所有高压配电柜、高压电缆已做耐压试验并合格。电机地脚螺栓已拧紧。 2、高压母线对地绝缘合格,电机与高压电缆绝缘电阻合格。 3、高压配电柜已全部封闭。 4、电机与高压配电柜电缆连接牢固。 5、所有断路器在试验位置。 6、综保各项参数定制、设定完毕。 7、各种消防器材就位并制定严格安全措施。

二、送电 1、按规定认真填写工作票。 2、由专人负责,专人指挥。一人持票下达操作指令,一人重复指令后进行操作,一人在旁监护。 3、各高压配电柜一次送电后检查各项参数是否在指标范围内,各连接铜牌及配电柜无异响。

 三、启动高压电机 1、按规定断开电机与运行设备的连接。 2、盘动电机数圈,转动应灵活无卡滞。 3、按规相关操作规定拉开高压配电柜接地刀,摇进小车,电机送电。 4、现场启动电机空载运行,电机启动后首先检查转向是否正确,然后用听棒查电机各部位响声是否正常。电流、各温度应在指标范围内,并做好记录。

网友C:
  1.引线、接头等焊接部位问题
      电动机制造过程或维修中,虚焊、焊不透等问题会造成电动机在运行中焊点脱焊,造成焊接部位接触电阻大,通电发热使焊锡熔化后,在脱焊部位引起火花闪络烧毁电动机线圈。这种问题大多出现在转子线圈插入式绕组导条的并头套、定转子引线、接线端子等需要用锡焊的部位。我厂发生过固定电动机定子的铆钉与机壳脱落后,定子铁芯转动一个角度而烧毁电动机事故。因此有必要在订购电动机合同中,对所有需要焊接的部位提出用银焊、磷铜焊或者其它特殊焊接要求,以免出现类似事故。
      2.轴承问题
      在较大型电动机上多采用滑动式轴承结构。在多年的使用中,我们感到滑动式轴承结构虽然有好处,但在使用和维护上比滚动式轴承要麻烦,特别是在生产运行周期较长的情况下,滑动式轴承要经常补充稀油,还要定期研磨轴瓦,安装时还要控制轴瓦的间隙,处理不好还会出现渗油、漏油等问题。而滚动式轴承只要定期用油枪补充润滑脂就可以了,出现问题只需更换,维护工作量较校我们在煤磨800kW开启式滑动式轴承结构电动机的改造上,就要求供应商更改轴承结构,将其改为全密封滚动式轴承,避免了原来在安装找正和维护上的麻烦,也避免了因粉尘进入造成的问题,效果比较满意。
      高压电动机设计中,一般选用大游隙的C3类轴承,较大型电动机还有的选用C4类游隙。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轴承内圈表面有点状磨蚀现象,这主要是因转子轴电流引起的,转子在交变磁场中,感应电压产生涡流,感应电流由转子轴经过轴承再经过电动机外壳接地后,轴承内会出现电火花烧蚀产生点状凹坑,从而造成轴承振动、磨损故障,严重的会造成定、转子摩擦扫膛事故。我们在电动机转子联轴节上加装一个碳刷,刷握固定在电动机端盖上,将轴电流直接接地,可以减少或避免这种故障的发生。另外轴承供货渠道一定要可靠,免得用了以旧翻新的伪劣轴承造成使用上的麻烦。再则,轴承的润滑油不可混用,一定按照技术说明书中要求的润滑油牌号给轴承加油,否则也会造成轴承的损坏。
      3.绝缘处理问题
      高压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集电环及引线上出现绝缘故障较多,虽然转子相对于定子来说,电压要低得多,但在耐潮性、绝缘材料等级的使用上,如果质量有问题也会存在隐患。常见的有由于转子引线的固定不牢靠,造成绝缘包扎松动,在转子旋转过程中绝缘材料磨损使其对地短路;集电环三相之间隔离绝缘套管由于松动磨穿造成相间短路。
      4.槽楔子问题
      在高压电动机制造过程中,有的由于未采用真空浸漆工艺,在定子铁芯线圈槽中槽满率不高,造成线圈在铁芯槽内受电磁力作用而振动,使槽楔子振动脱落,从而引起事故。目前国内有的采用新型导磁材料制作槽楔,虽然在改善电动机特性和节能方面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在使用中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如我公司使用的3台同型号1250kW鼠笼型电动机磁性槽楔子中的金属丝全部脱离槽楔弹出后,塞满定、转子气隙导致电动机抱死而全部烧毁,并引起开关柜爆炸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要慎重选用这类结构的高压电动机。
      5.电动机的冷却问题
      大型高压电动机都设计有冷却装置,有水冷却、风冷却装置等,一般水冷却电动机的冷却器都放在电动机的顶部,由于冷却水内都含有杂质,冷却器的热交换毛细管内会产生结垢堵塞毛细管,影响电动机的冷却效果,用化学清洗剂清洗水垢时,会将毛细管腐蚀,所以清洗后必须检查,确认无漏水。如果冷却水进入电动机内破坏绝缘,会引起相间、接地短路烧毁电动机事故。而风冷却电动机在运行和检修过程中,冷却风扇叶片会发生变形,造成运行中产生振动而损坏电动机事故,所以必须要注意。

网友D:
高压电动机安装完毕后,试运转前应对其做以下检查:

1.电动机安装完毕后,通知机务专业找中心。

2.新安装、大修后安装的高压电动机,应测量其绝缘电阻。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为1000V,绝缘电阻值不低于1MΩ/kV。

3.检查电动机空气冷却器及上油室冷油器水管是否恢复,上、下油室是否加好防锈汽轮机油。

4.检查电动机接线:外壳接地线及加热器接线是否恢复;电源接线是否恢复;电动机引出线的连接是否正确;相序和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要求;接地或接零是否良好;导线界面是否符合要求;接线时线鼻子及电缆鼻子是否打磨平整、干净;是否使用合适的螺钉紧固;恢复的接线盖是否对接线有挤压、摩擦;接线盒盖是否垫好胶皮密封;电缆出线是否固定好;有无磨损。

5.检查电动机紧固螺栓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缺油;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是否合理;间隙处是否清洁和有无杂物。

6.根据电动机的铭牌数据,检查所接电源电压是否相符;电源电压是否稳定(通常允许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5%),绕组接线是否正确。

7.检查电刷与换向器或滑环是否良好;电刷压力是否符合制造厂规定。

8.用手扳动电动机转子和所传动机械的转轴,检查转动是否灵活,有无卡涩、摩擦和扫膛现象。

9.检查传动装置有无缺陷,如胶带是否过紧或过松和是否断裂,联轴器连接是否完好。

10.检查控制装置的容量是否合适,熔体容量是否符合要求和装接是否牢固。

11.检查起动设备接线是否正确,动、静触头接触是否良好,油浸起动设备是否缺油或油质是否变坏。

12.检查电动机的通风系统、冷却系统和润滑油系统是否正常。

13.检查机组周围有无妨碍运行的杂物,电动机和所传动机械的基础是否牢固。

14.应做电气试验。电气试验完毕后应检查安全措施是否拆除。用2500V绝缘电阻表摇电动机绝缘,不低于6MΩ。测电动机直阻,三相平衡是否大于1%,是否与上次测量值有明显变化。

15.应做电动机空试。空试时应检查:1)轴瓦声音是否正常;2)轴瓦温度是否正常;3)振动值是否正常;4)电动机本体温度是否正常;5)电动机本体是否有异常声音;6)电动机电流是否异常

网友C(2013-03-06):
怎么还没结帖???????????

网友E:
还没有见过高压电机呢!学习了!

网友F:
高压电动机安装完毕后,试运转前应对其做以下检查:
1.电动机安装完毕后,通知机务专业人员找中心。

2.新安装的高压电动机,应测量其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为1000V,绝缘电阻值不低于1MΩ/kV。)

3.检查电动机空气冷却器及上油室冷油器水管是否恢复,上、下油室是否加好防锈汽轮机油。
4.检查电动机接线:外壳接地线及加热器接线是否恢复;电源接线是否恢复;电动机引出线的连接是否正确;相序和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要求;接地或接零是否良好;导线界面是否符合要求;接线时线鼻子及电缆鼻子是否打磨平整、干净;是否使用合适的螺钉紧固;恢复的接线盖是否对接线有挤压、摩擦;接线盒盖是否垫好胶皮密封;电缆出线是否固定好;有无磨损。
5.检查电动机紧固螺栓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缺油;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是否合理;间隙处是否清洁和有无杂物。
6.根据电动机的铭牌数据,检查所接电源电压是否相符;电源电压是否稳定(通常允许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5%),绕组接线是否正确。
7.检查电刷与换向器或滑环是否良好;电刷压力是否符合制造厂规定。
8.用手扳动电动机转子和所传动机械的转轴,检查转动是否灵活,有无卡涩、摩擦和扫膛现象。
9.检查传动装置有无缺陷,如胶带是否过紧或过松和是否断裂,联轴器连接是否完好。
10.检查控制装置的容量是否合适,熔体容量是否符合要求和装接是否牢固。
11.检查起动设备接线是否正确,动、静触头接触是否良好,油浸起动设备是否缺油或油质是否变坏。
12.检查电动机的通风系统、冷却系统和润滑油系统是否正常。
13.检查机组周围有无妨碍运行的杂物,电动机和所传动机械的基础是否牢固。
14.应做电气试验。电气试验完毕后应检查安全措施是否拆除。用2500V绝缘电阻表摇电动机绝缘,不低于6MΩ。测电动机直阻,三相平衡是否大于1%,是否与上次测量值有明显变化。

15.应做电动机空试。空试时应检查:轴瓦声音是否正常;轴瓦温度是否正常;振动值是否正常;电动机本体温度是否正常;电动机本体是否有异常声音;电动机电流是否异常

网友G:
一 安装时要注意轴承下绝缘板的安放,防止轴承产生寄生电流。安装前要仔细检查定转子,看绝缘及引出线是否损坏。

二 试运转前的检查:

 1 清除电动机外部灰沉和杂物,检查内部有误杂物落入。

 2 观察各线圈各端接线的绝缘及铁芯有无破损,扎线及楔子的固定情况,固定螺栓和定位销钉的情况。

 3 检查出线的正确性及在电动机接线端子上链接的牢固情况,以及电动机绕组出线头的标号与电缆链接是否正确。

 4 绕线式电动机要检查滑环和电刷装置,滑环表面应清洁,各电刷与滑环的接触面也应光滑明亮,电刷在刷架内应能上下自由移动,压力尽可能一致。

三 实验,以上检查确认无误后即可进行以下实验。

 1 绝缘电阻的测定

  包括各相绕组对机壳(对地)的绝缘电阻,相与相之间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其他的实验。

 2 直流电阻的测定

 根据功率的大小,绕组直流电阻有高阻与低阻之分,高用用万用表测量或欧姆定律测量计算也行,低电阻则必须用精度较 高的电桥测量,切取三次平均值。

 3直流泄露电流的实验

泄露电流测试的实验电压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1.5倍,安规定实验电压分为25%、50%、75%、100%四级,每级停留1分钟,观察泄露电流的变化情况,良好绝缘的泄露电流随实验电压的升高而增大,无急剧增加现象,随加压时间的增长而下降,有明显的吸收现象。

 4 直流耐压实验

 电压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3倍,一般与泄露实验同时进行,当泄露电流没有异常现象时,即可增加电压至直流耐压值。

 5 测定定、转子空气隙值

 要上下左右,反复测量以达到要求。

以上检查实验无误后即可通电进行试运转,运转后要仔细观察,通过听,摸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H:
 1、电动机安装前,应进行宏观检查,电机电机电机电机的编号、铭牌应齐全,电动机的引出线焊接或压接应良好,盘动转子应转动灵活,无磁卡声。

 2、正确测定定子与转子间的空气间隙。先确定转子在外圆上最大半径点B,在定子上任取一点A为测点,将转子磁极按顺序编号,风扇叶片拆下时编上同样序号,并做永久性标记;盘车转动转子,沿着径向分别测出A点到转子各磁极间的距离;转子上与A点最小距离的点,就是B点,即转子外圆上最大半径点。在定子上取10点,以转子上B点为测点,转动转子检查B点距定子这10个点的间隙;用塞尺检查时,塞尺从两边插入的长度应超过磁极宽度的3/4;测得定子与转子的空气间隙偏差,应小于平均间隙值的5%,其上部间隙应比下部间隙小5%。轴向定位时,应使定子与转子的磁力中心线相互对准。

   3、电动机的空气间隙检查合格后,装上风扇叶片,拧紧各连接螺栓,将锁紧装置琐牢。

 4、电动机的轴承座与底座、定子架与底座间均应加绝缘垫片,其螺栓、定位销也应采用绝缘措施,以免感应电流通过轴承而破坏油膜。

5、调整电动机机座的水平度,其偏差应小于0.10mm/m;电动机与机身相应中心位置偏差应小于0.50mm。

 6、电动机与主轴的对中偏差,当采用刚性联轴器时,径向不应大于0.03 mm,轴向倾斜不应大于0.05mm/m,两端轴向间隙应符合技术资料的规定;当采用非刚性联轴器时,应按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执行。

 7、电动机用刚性联轴器与压缩机连接时,当电动机轴与压缩机主轴对中合格后,方可对联轴器连接螺栓的螺栓孔进行精铰加工。螺栓与螺栓孔的过盈量,应符合机器技术文件的规定;无规定时,应按0.0003D(D为螺栓直径,mm)的过盈量进行装置。

  8、电动机安装完毕后,在定子与底座处应用定位销定位;同时,应将通风机、风管等按要求完成。

9、电动机安装并检查合格后,应进行空载试运行,运行时间一般为2h,记录空载电流。检查电机转向正确、无杂音;换向器、滑环及电刷工作正常;电机温度正常,无过热现象;滑动轴承温升不应超过55℃,滚动轴承温升不应超过65℃。

网友I:
  楼上的说得蛮多的,咱根据现场经验来补充点哈。

       高压电动机的轴承分两类,一种是滚动轴承的,一种是滑动轴承的。

1、滚动轴承的高压电动机安装相对简单点,因为轴承座是固定了的,安装的时候关键是整体找中心线,就是和机械部分连接的联轴器找中,假如上弹性连接的就更简单了,就是皮带连接的,就是对准皮带轮找平衡线。地脚螺丝紧固好即可。

2、滑动轴承的安装,关键是气息和磁力中心线,一般电动机上面皆有,看看下图:

这个安装的时候即要考虑主轴对中,也要考虑磁力中心线的问题,所以就要进行刮瓦的工作,这活是技术活,据说不弄坏几块瓦,水平是练不出来的,即使是大型企业,也没几个钳工会刮瓦的。

3.安装后电动机的温升是个关键参数,但是并不是犹如楼上所说的固定的值就是适应你现场的。一般滑动轴承都是巴氏合金材料的,但是咱那出现过多次只要现场运行温度超过65°C,就会烧轴瓦的,几分钟内就烧掉了。滚动轴承,温升数据差不多,但是不能超过100°C,具体也得看轴承材料的。所以这个东东具体看设备说明书要求,并根据现场经验进行调整吧。

  4、高压电动机试车前,请确保电动机的继电保护装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