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十期—导致电机的键槽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2-12-18):
导致电机的键槽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电机键槽损坏的原因

1电机轴伸端的配合间隙过大,当减速马达(减速电机)高速运转时因松动而摩擦,导致键槽单边或双边剥落。

2)在电机转轴上组装平键时,轴伸端的键槽深度未按标准配合尺寸制作,使单边受力不好而损坏。

3电机在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不按规程操作,敲击平键端部,促使平键与电机转轴过度挤压,造成键槽单边或双边崩裂。

4)加工平键材料不按标准制作,其刚度大于电机)转轴材料的刚度而损坏。

5电机轴与被动轴之间的中心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当平皮带或三角带传动时,导致平键产生扭矩而损坏键槽。

处理方法

1)在转轴键槽周围,先用汽油粗擦拭2~3遍,再用丙酮进行仔细擦拭,知道把所有污秽清除干净为止,待丙酮蒸发干燥后施焊。

2)用废碳刷制作假键,其尺寸比损坏键槽略小0.1~0.2mm,将假键放置在损坏的见槽内。

3)焊缝高温与轴面平齐,待冷却后方可取出假键。用手提砂轮机或细锉刀修整,与主动轮达到配合要求为止。

网友B(2013-01-24):
电机转轴键槽损坏的原
 (a)电机轴伸端配合间隙过大,导致键槽单边和双边剥落;
(b)电机轴伸端键槽深度,不按国标配合尺寸制作,使单边受力不匀而损坏;
 (c)维修人员不按电机运行规程操作,敲击平键端部,促使平键与电机转轴键槽过度挤压,造成键槽单边和双边崩裂;

网友C:
导致电机的键槽损坏的原因有:

1.电机轴伸端与外套对轮的配合间隙不符合规定,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引起键对键槽造成损坏。

2.电机轴与被动轴之间,水平找正不好,不在一条中心线上,在电机启动时,产生的扭矩而损坏键槽

3.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维修人员不按电动机运行规程操作,平时电机启停频繁。

4.对轮与键的安装不合理,安装尺寸不到位,电机启动时,引起键槽的损坏。

5.键的选材不符合规定

网友D:
楼上说的不再重复,加几条。

1 启动控制不好,造成启动过程中冲击较大,建议使用软启动。特别是相对电机来说,惯性较大的负荷。

2国产设备,很多缺少机械负荷保护结构。

3装配不合理,经常引起冲击性负荷的场所,没有缓冲结构。或者说采用硬连接传动。

网友E:
楼上说的挺全面的,基本上都概括了。

网友F:
大家都说了,我只能帮忙顶帖子了

网友G:
电机键槽损坏原因:首先电机键槽一般有两个,一个是顶端风扇与轮的键槽,损坏的原因是风扇头与轴间隙大,磨损严重。导致损坏。第二个键槽是对轮处,由于间隙没调好,串量不精确长时间运行出现磨损。一般都是慢慢间隙大造成的。以后要加强保养润滑。

网友H:
1电机轴伸端的配合间隙过大,当减速马达(减速电机)高速运转时因松动而摩擦,导致键槽单边或双边剥落。

2)在电机转轴上组装平键时,轴伸端的键槽深度未按标准配合尺寸制作,使单边受力不好而损坏。

3电机在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不按规程操作,敲击平键端部,促使平键与电机转轴过度挤压,造成键槽单边或双边崩裂。

4)加工平键材料不按标准制作,其刚度大于电机)转轴材料的刚度而损坏。

5电机轴与被动轴之间的中心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当平皮带或三角带传动时,导致平键产生扭矩而损坏键槽。

6)间隙没调好,串量不精确长时间运行出现磨损。一般都是慢慢间隙大造成的。以后要加强保养润滑。

网友I:
1  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说的配合间隙过大,导致在启动时啃键

2保养不到位  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对键与键槽的腐蚀,导致锈死 ,而在拆装过程中导致了不好安装,造成2次损坏

3 2轴同心度偏差太大也会造成键槽容易造成损坏

4 轴的材质问题,钢号较低,造成的损坏

网友J:
楼上的已经很全面了,顶起

网友K:
各种原因都说了,我在这也不说了,看看学习学习,以后安装的时候多注意以上几点。

网友L:
     电动机的键槽一般是在电动机的负载端,其作用就是紧固和其连接的对轮、皮带轮、齿轮等等牢靠;磨损的情况因此可以做如下分析:

     一、被连接的部件(对轮、皮带轮、齿轮)的内圈松动,容易造成键槽磨损,造成内圈松动的原因--公差配合、电动机轴身端被磨损均会造成的。听声音可以判断出

    二、键槽本身和键的公差配合出问题,运行中键滑动,长期也会造成键槽磨损,听声音及测振看判断。

    三、键的材质选择有问题。五官不易判断。

    四、电动机上的对轮和负载端的对轮--没有同心,没有进行打表测量,也就是电动机和泵的同心度不同,运行后长期有剪切力,容易造成对轮磨损,同时也会造成键槽磨损,此类故障可以通过振动检测来判断,用长螺丝刀或者电子听诊仪等运行中判断的出、

网友M:
1、人为因素:工作人员操作不认真,不规范,随意敲打安装。

2、自然因素:环境温度,湿度等,在电机长期工作维保不到位情况下造成键槽损坏。

3、技术因素:键与键槽不匹配。电机轴与负载转轴中心线没有在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N:
1.启动、停止时的冲击,长期的满负荷运行

2.键槽与键不配套

3.环境影响热涨冷缩及一些腐蚀黏着物

4.连接轴和电机轴同轴度不够受力不均

5.人为的外力因素维修或安装时敲打变形

网友O:
导致电机的键槽损坏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键槽与键之间本来就没有配合紧密/有间隙。

2、瞬间启动或者瞬间急停的时候由于外部负载惯量过大引起的冲击。

3、电机内部的轴心变形造成多方向的应力冲击。

4、键与齿轮之间有间隙,拥有较大的公差造成的键对键槽的冲击碰撞

5、安装电机的时候地基/平台/平面 坑洼不平造成电机的整体振动引起。

6、电机内部前后轴承变形或者  前后轴承已经不在同一直线。

网友O:
7、也有可能是前端的减速头不润滑造成的卡带造成振动。。。

网友P:
我感觉就是机械强度不够,还有就是安装间隙过大,再者就是电机拖动不稳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