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十一期----导致电机的轴承经常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2-12-18):
导致电机的轴承经常损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导致电机的轴承经常损坏的原因?

个人总结导致电机的轴承经常损坏的原因如下(纯属个人观点

1、机械抖动;

2、人为敲打;

3、电机中心轴的连接键与键槽之间有间隙;

4、电机底座不牢固产生的振动或抖动

5、电机的不规则安装(安装的时候不在水平或者竖直面上)

6、电机负载的惯量大(特别是在紧急启动或停止的时候对电机产生的冲击);

7、安装环境(在潮湿/带酸碱的环境易锈蚀);

8、电机轴与传动轴不再同一个轴心的时候。。。传动的皮带或链条对电机轴产生的侧向拉力(绷紧的张力)——也会对电机轴承带来损坏!!!等等。。。

9、没更换或者加润滑油造成的卡带。

10、或者是齿轮箱的卡带。。。

网友B:
我见过导致电机的轴承损坏的,电机都使用5-6年了,油都没有加过,螺丝松了也不紧,就那么震动使用,还有就是“小马拉大车”,本来需要大电机选型不当用小的,在潮湿阴冷地方安装的电机没有防护措施。。。

网友C:
造成电机故障的原因很多,就其根本原因有电气和机械两方面的原因,一般机械方面的原因居多,而轴承损坏占电机故障原因的70%以上,所以防止轴承损坏可以使电机故障率大大降低,以下详细分析轴承损坏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类型

损坏特点

主要原因

防范措施

剥离

轴承在受载荷旋转时,内外圈的滚道面或滚动体的面由于疲劳而呈鱼鳞状的现象。

1 负荷过大;

2 安装不良(非直线性);

3 力矩荷载;

4 异物侵入、进水;

5 润滑不良,润滑剂不合适;

6 轴承游隙不当;

7 轴、轴承室精度不好轴承室的刚性不均、轴的挠度大;

1 检查荷载的大小及再次研究所使用的轴承;

2 改善安装方法;

3 改善密封装置,停机时投加热器;

4 使用适当粘度的润滑剂,改善润滑方法;

5 检查游隙;

6 检查轴和轴承室的精度;

剥皮

呈现出带有轻微磨损的暗面,暗面上由表及里有多条深至5~10μm的微小裂缝,并在大范围内发生微小脱落。

1 润滑剂不合适;

2 异物进入润滑剂内;

3 润滑不良造成;

1 选择润滑剂;

2 改善密封装置;

3 改善轴承的润滑;

卡伤

卡伤是由于在滑动面上产生的部分的微小烧伤汇总而产生的表面损伤。

1 负荷过大;

2 润滑不良;

3 异物绞入;

4 内外圈倾斜;

1 查荷载的大小;

2 改善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3 改善安装方法;

擦伤

是在滚道面或滚动体面上,由于滚动体的打滑和油膜热裂产生的表面损伤。

1 高速轻负荷引起的滚动体打滑;

2 急加减速;

3 润滑剂不合适;

4 水的侵入;

1 改善轴承游隙;

2 使用油摸性好的润滑剂;

3 改善润滑方法;

4 改善密封;

断裂

是指由于内外圈的挡边或滚子角的局部受到冲击过大的荷载而造成的一小部分的断裂。

1 安装时受到了打击;

2 负荷过大;

3 跌落或使用不良;

1 改善安装方法;

2 纠正荷载条件;

3 轴承安装到位使油盖夹紧挡边;

点蚀

也称梨皮状点蚀,在滚道面上产生的弱光泽梨皮状点蚀。

1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异物咬入;

2 由于水分结露;

3 润滑不良;

1 改善密封装置;

2 充分过滤润滑油;

3 使用合适的润滑剂;

网友D:
导致电机的轴承经常损坏的原因:

1.电机的基础不牢固;

2.机械传动不在一条直线上;

3.新轴承装得不好,有扭歪、卡住等不灵活现象;

4.轴承油干涩或润滑油太少;

5.轴承润滑油太多;

6.轴承油内有灰砂杂质和铁屑等物;

7.电机振动严重;

8.轴颈过大或过小;

9.端盖孔、转轴和负荷轴之间不同心,电机轴或轴承倾斜;

10.传动皮带拉得过紧;

11.轴承盖盖得过紧;

12.轴承间隙太小;

13.弹性联轴器的凸轮工作不均匀;

14.转子不在磁场中心,引起轴窜动或轴承挤压等。

网友E(2013-02-01):
除上述你们说到的以为,咱不复述了,补充说明如下:

1、轴承质量,翻新的假冒的产品--市场厂家,曾经连续更换6个新轴承,电动机空试的时候振动都大。

2、轴承加了劣质油。杂质引起轴承润滑不良造成轴承损坏

3、轴承中的油加少了或者加油过多了,多会造成轴承发热严重。造成轴承损坏。

4、新电动机出厂时间久,到现场放置时间长,油老化了,而没有清洗更新,仅仅是补充了点油,新油旧油一起使用,也会引起轴承发热造成损坏。

5、新来的电动机轴承,有些厂家里面加的本来就是防锈油,非润滑油,假如没检查,直接使用,也会因为润滑油引起轴承发热造成损坏。

   为避免电动机轴承损坏,造成电动机扫堂事故的发生,因定期对轴承部位进行点检、定期润滑,对无加油孔的小电动机,定期清洗更换轴承油。

网友F:
我个人经验见解:

1、风扇如果有问题,散热不好,也会损坏轴承。

2、外力作用,窜轴等原因。

3、加油多或少爷会影响轴承使用。

4、润滑油型号经常换,也会影响其使用。

5、油质量问题,有杂质等。

6、保养不到位,缺油会造成损坏。

7、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G:
轴承使用环境温度过高(如内部通蒸气,)润滑脂型号选取不正确,造成轴承少油

网友H:
温度过高,缺油,有杂质,不平衡,负载过大.

网友I:
电机轴承经常损坏,什么原因,应该是是巡检不到位、维护不给力的原因。

任何电机轴承都会磨损,反映磨损程度和严重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轴承温度,在就是是否有噪音和振动。如果平常维护人员不巡检、维护、甚至出现啸叫都不管,那么轴承损坏就是无法避免的了。因此加强维护人员的责任心才是重中之重。

轴承磨损受各种因素影响,因此在轴承出现磨损严重时要找到主要原因进行更正,比如电机基座是否牢固、安装是否同心、有无找正、轴承与轴配合是否过紧、轴承室滚珠磨损脏污、轴承润滑是否良好有无杂质、电机定子、转子是否同心等原因,这些原因都会造成轴承受力不准产生不平衡应力加速轴承损坏,最直接表现就是轴承温度升高、电机振动、啸叫。

网友J:
1轴承本身质量问题。

2安装和维护问题,包括安装方法不正确,安装工艺不正确,加油问题,安装责任心不强。

3设计上的原因。电动机选型的问题。

4负载的问题。

网友K:
1、机械振动;

2、装配轴承时人为敲打;

3、电机中心轴的连接键与键槽之间有间隙;

4、电机底座不牢固产生的振动

5、电机的不规则安装(安装的时候不在水平或者竖直面上)

6、电机负载的惯量大(启动或停止的时候对电机产生的冲击);

7、安装环境(在潮湿/带酸碱的环境易锈蚀);

8、电机轴与负载轴不再同一个轴心的时候。。。传动的皮带或链条对电机轴产生的侧向拉力(绷紧的张力)——也会对电机轴承带来损坏!!!等等。。。

9、没更换或者加润滑油造成的卡带。

10、或者是齿轮箱的卡带。。。

网友L:
1轴承本身质量问题。

有碰过刚换一天,轴承就破损,顺便把电机烧了。

网友M:
我补充几点

1动平衡不好(包括安装不同心}。

2轴承选择不符合设备工作工控。

3电机轴电流引起电腐蚀。

4电磁谐振。

5共振。

总的来说,多观察,不外乎同仁们的观点。

网友N:
1环境温度过高

2安装不合适

3轴承质量不好

4缺油

5加油多了也可能

6负载安装不合适,霸劲

7轴承处有寄生电流

以上情况均有可能造成轴承损坏,电机运行中一定要加强巡视,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网友O:
这个说法太多了

1、轴承本身质量问题或者外力损坏

轴承安装之前鉴别好坏,劣质的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外力损害主要是安装过程中的过分冲击、敲打

2、震动过大

主要由于电机地脚固定不牢,或者联轴器安装不当

皮带轮太紧

3、轴承油脂问题

油太多、油太少、油质劣化

4、轴承盖太进或太松

5、环境问题

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油脂劣化,同时超过耐热

6、存在轴电流

网友P:
过载,安装不合理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还有就是买了不合格电机产品

再有就是使用不当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这个说法太多了1、轴承本身质量问题或者外力损坏轴承安装之前鉴别好坏,劣质的运行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外力损害主要是安装过程中的过分冲击、敲打2、震动过大主要由于电机地脚固定不牢,或者联轴器安装不当皮带轮太紧3、轴承油脂问题油太多、油太少、油质劣化4、轴承盖太进或太松5、环境问题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油脂劣化,同时超过耐热6、存在轴电流

网友R:
来晚了   答案都被说了   顶个

网友S:
来晚了   答案都被说了  也 顶一个

网友T:
回答的都很详细啊 !!!!

网友U(2013-08-01):
1.电机本身不达标,偷工减料。

2.安装不符合要求,跟负载不同心,皮带轮张力过大,基础不牢。

3.选型不符合负载的要求。

4.添加润滑脂不符合要求,润滑脂型号不对,添加过多。

5.维修更换的备件不达标(轴承,轴,端盖),装配后转动不灵活

6,不定期巡检、保养。

7.有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