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93期-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

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使其亮或灭,应如何编程。

PLC的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93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可以把目前任何一种通讯协议,然后放慢传输速度,然后用按钮在一个输入点上形成“0”“1”信号可以实现传输任意信息。但是手会很累。

我的意思是,你和PLC之间达成一种协议的话,便可以和PLC“沟通”。你叫他干啥他就干啥。

例如:

长按按钮三秒以上然后松开,定义为呼叫PLC。呼叫后一秒内无新信号便超时。从新等待呼叫。

新信号第一秒收到一个通断信号的为关闭某灯。新信号第一秒收到两个通断信号的为打开某灯。其他指令视为非法,等待一秒超时。

新信号之后就是连续的大于1赫兹的通断信号,信号次数代表灯号。10次之后的忽略。直接判断结束,执行指令。信号中断超时1秒判断结束,忽略前面所有指令。

再继续长按按钮1秒以上放开,示意PLC按照之前的指令操作指定的灯。

ok。这是我建议的协议。

网友B:
可以规定长按按钮5s为开灯模式信号,在开灯模式下,10s内检测到按下一次按钮,1#灯开;按下两次按钮,2#灯开……按下十次按钮,10#灯开。规定长按按钮10s为关灯模式信号,在关灯模式下,10s内检测到按下一次按钮,1#灯关;按下两次按钮,2#灯关……按下十次按钮,10#灯关。

网友B:
IO定义及其梯形图如下:已经在台达DVP-14SS上调试通过

网友C:
    用S7-200编写本命题: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使其亮或灭。本程序编程构思是:

    1、用连续按钮的次数(N)来决定选中第N号灯:如连续按3下按钮,则选中第3个灯,如此时第3灯是亮的,则命其熄灭,如此时第3灯是灭的,则命其亮。

    2、要求连续按钮的间隔为0.5~1.5秒。,确保每回连续按钮次数的准确,本编程用按钮输入信号(I0.0)连接2个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T102,T101定时时间为300mS,T102定时时间为1.5S。用T101的作用是防止按钮抖动引起的打连发现象,一般产生的抖动脉冲间隔<300S,当按下按钮,I0.0=1,T101与T102L置1(即T010=1  T102=1)如产生抖动,其抖动脉冲间隔<300S,故T101与T102L置1不变,当抖动消失,延时0.3秒后,T101由 1 ↓ 0,使MB10计数加1 ,在<1.5秒内,再按按钮,T101立刻又=1,而T102仍保持=1,当按钮抬起后延0.3S,T101又由1 ↓ 0,其后沿触发 计数器MB10使其加1,如按钮连续按下3次,则MB10=3,延时1.5秒,T102 因无脉冲再触发,T102的输出状态:1 ↓ 0,即使M0.1=1。开始判断。

    3、M0.1=1实为T102=1的后沿,当它出现时最后一次按钮的抬起已结束了1.5秒,此时MB10的值即为连续按下按钮的次数。用MB10与1~10比较,MB10 =几,就选中第几号灯。

   4、决定被选灯是亮还是灭,编程选用SR触发器指令,组成双稳态触发电路:用输出点Q0.n 的常闭、常开触点分别串入S、 R 触发支路,这样安排可确保每触发一次该电路,其输出点状态翻转一次:如原输出状态亮,触发后变灭;如原输出状态为灭,触发后变亮。

    编程如下:

网友D:
使用施耐德m340编程,%i0.1.0为输入,用输入的下降沿作为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长按2秒为输出的置位端,长按4秒为输出的复位端,当没有输入时,等待5秒则使计数器清零!

网友E: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    用S7-200编写本命题: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使其亮或灭。本程序编程构思是:    1、用连续按钮的次数(N)来决定选中第N号灯:如连续按3下按钮,则选中第3个灯,如此时第3灯是亮的,则命其熄灭,如此时第3灯是灭的,则命其亮。    2、要求连续按钮的间隔为0.5~1.5秒。,确保每回连续按钮次数的准确,本编程用按钮输入信号(I0.0)连接2个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T102,T101定时时间为300mS,T102定时时间为1.5S。用T101的作用是防止按钮抖动引起的打连发现象,一般产生的抖动脉冲间隔<300S,当按下按钮,I0.0=1,T101与T102L置1(即T010=1  T102=1)如产生抖动,其抖动脉冲间隔<300S,故T101与T102L置1不变,当抖动消失,延时0.3秒后,T101由 1 ↓ 0,使MB10计数加1 ,在<1.5秒内,再按按钮,T101立刻又=1,而T102仍保持=1,当按钮抬起后延0.3S,T101又由1 ↓ 0,其后沿触发 计数器MB10使其加1,如按钮连续按下3次,则MB10=3,延时1.5秒,T102 因无脉冲再触发,T102的输出状态:1 ↓ 0,即使M0.1=1。开始判断。    3、M0.1=1实为T102=1的后沿,当它出现时最后一次按钮的抬起已结束了1.5秒,此时MB10的值即为连续按下按钮的次数。用MB10与1~10比较,MB10 =几,就选中第几号灯。   4、决定被选灯是亮还是灭,编程选用SR触发器指令,组成双稳态触发电路:用输出点Q0.n 的常闭、常开触点分别串入S、 R 触发支路,这样安排可确保每触发一次该电路,其输出点状态翻转一次:如原输出状态亮,触发后变灭;如原输出状态为灭,触发后变亮。    编程如下:    写的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S7-200编写本命题: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使其亮或灭。本程序编程构思是:    1、用连续按钮的次数(N)来决定选中第N号灯:如连续按3下按钮,则选中第3个灯,如此时第3灯是亮的,则命其熄灭,如此时第3灯是灭的,则命其亮。    2、要求连续按钮的间隔为0.5~1.5秒。,确保每回连续按钮次数的准确,本编程用按钮输入信号(I0.0)连接2个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T102,T101定时时间为300mS,T102定时时间为1.5S。用T101的作用是防止按钮抖动引起的打连发现象,一般产生的抖动脉冲间隔<300S,当按下按钮,I0.0=1,T101与T102L置1(即T010=1  T102=1)如产生抖动,其抖动脉冲间隔<300S,故T101与T102L置1不变,当抖动消失,延时0.3秒后,T101由 1 ↓ 0,使MB10计数加1 ,在<1.5秒内,再按按钮,T101立刻又=1,而T102仍保持=1,当按钮抬起后延0.3S,T101又由1 ↓ 0,其后沿触发 计数器MB10使其加1,如按钮连续按下3次,则MB10=3,延时1.5秒,T102 因无脉冲再触发,T102的输出状态:1 ↓ 0,即使M0.1=1。开始判断。    3、M0.1=1实为T102=1的后沿,当它出现时最后一次按钮的抬起已结束了1.5秒,此时MB10的值即为连续按下按钮的次数。用MB10与1~10比较,MB10 =几,就选中第几号灯。   4、决定被选灯是亮还是灭,编程选用SR触发器指令,组成双稳态触发电路:用输出点Q0.n 的常闭、常开触点分别串入S、 R 触发支路,这样安排可确保每触发一次该电路,其输出点状态翻转一次:如原输出状态亮,触发后变灭;如原输出状态为灭,触发后变亮。    编程如下:

在工控论坛上编写的s7-200程序个个精简,对 s7-200的初学者及提高s7-200 编程水平的帮助很大,谢谢您.

网友H(2013-01-28):
非常钦佩你的才华,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I:
太厉害了,给力啊

网友C:
     回8楼:谢谢你的赞扬,我是辽宁省营口市人。现已退休10多年了,在工控网上常写点文章,或回答网友的求助,就是想老有所用,能为社会做点回报吧!工控杂志14期有关于我的简介。

网友J:
呵呵,我的想法是,开关小于1秒的脉冲用于计数,除10个显示灯外,外增加三个灯。用于指示点亮(2--5秒的长信号),单个(5--8秒)关闭,全部关闭(大于8秒),外加8个用于控制一个LED数码管,表示现在选择对那个灯操作!程式过一两天贴上来。呵呵!(和秦君一样的台达的做的,没有实体PLC,离线模拟了下,可以。欢迎大家实际试下,指点!)

网友K:
三菱

按下时,每秒加1,等于9时加1复位为0,值用7段码显示。表示选哪台电机。

松开时选中电机交替输送。(用下降沿)

网友L:
这种程序比较简单,在机械手动调机功能时经常用于顺序动作的步进控制

方案A(设定过程不可见):

1、长按启动信号3秒后进入设定功能并关闭所有的灯,5秒内没信号,则设定功能关闭(此时所有灯灭)

2、设定功能启动后,记数器记录连续按的次数(按键时间间隔小于1秒,若大于1秒,则计数完毕),点亮相应的灯并退出设定功能

方案B(设定过程可见):

1、长按启动信号3秒后进入设定功能并关闭所有的灯,5秒内没信号,则设定功能关闭

2、每按一次顺序启动一个灯,关闭前一个灯(1-10循环),直到需要的位置

3、连续5秒没收到信号,退出设定功能

其它:按纽可以用一个带灯或蜂鸣的,每次按下时直接看到或听到

网友M:
初学者瞎编的..望指正...   按钮按下第一次灯1亮,第二次灯2亮灯1灭......第十次灯10亮灯9灭...利用计数器当前次数MW100来判定按了几次...超过十次,清零...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初学者瞎编的..望指正...   按钮按下第一次灯1亮,第二次灯2亮灯1灭......第十次灯10亮灯9灭...利用计数器当前次数MW100来判定按了几次...超过十次,清零...

怎么贴图 不是按 上传次序的啊  下边网络 1 2 3 放在前边

网友O:
今晚也回去编一个试试。。。

网友P:
      其实这个擂台的命题不算好,原因没有规范一个按钮---来控制灯的动作步骤,这就给大家想象空间太大了。假设下这个按钮---进去先控制所有输出的总电源,然后其输出--利用PLC内部的SM、内部继电器、中断、RS触发器是可以完成多种控制方式的;一个按钮控制了PLC的所有输出的通断,类似总电源的作用,N种可能的方案皆有,但是是不是实用呢?个人认为--编程者,首先要明白你想达到的目标,才能完成编程,完成同样工艺控制要求的程序,其中编程过程可以看出你的程序是否最完美的,或者精简的,没有BUG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使用施耐德m340编程,%i0.1.0为输入,用输入的下降沿作为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长按2秒为输出的置位端,长按4秒为输出的复位端,当没有输入时,等待5秒则使计数器清零!

网友Q:
一个按钮开关,一个灯泡,不需要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灯泡的亮灭。有一种按钮叫做“自保持按钮”,按一次接通,再按一次就断开。

网友R:
我用浙大中控ECS-100系统,梯形图编的程序,按照楼主意思编辑的。简单了点。

网友S:
楼上的方法还真多啊

网友T:
大家都太有才了啊!~!!

支持啊!!!!

网友U:
4楼王先生的解法有一个很好的思路,而且把手抖动的问题也考虑了进去。也许我没有读明白,这个程序好像有个错。

每次按钮按下之后,T102就会开始计时,计时到之后M0.1设为1,这一设置又会把MB10置于0,因此MB10就无法通过INC操作不断上升。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做的尝试是:1)在网络2中去掉M0.1;2)在Q0.0,Q0.1,....的Reset部分中的数字加1,比如Q0.0的计算中,用2 代替1,以此类推。

网友V:
都写的不错,但似乎就没一个人程序写上注释呢, 跟臭屁PLC教材一样,一堆梯形图,啥注释都没有

网友W:
PLC,俄不会玩鸟 。。。。。。。。。。。。。。。555555

网友C:
对23楼的回复:,你说“每次按钮按下之后,T102就会开始计时,计时到之后M0.1设为1,这一设置又会把MB10置于0,因此MB10就无法通过INC操作不断上升。”这样分析是不对的:T102为断电延时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5秒。从第一次按下按钮起,T102 就由 0↑1。以后连续按N下按钮,由于连续按钮的间隔时间小于1秒,即小于T102的延时时间(1.5秒),故在连续按钮过程中,T102始终保持=1的状态不变,只有连续按钮结束,在最后一下按钮抬起起,再延时1.5秒,T102 才由 1↓0,其下跳沿使M0.1=1,使MB10复位清0,即M0.1=1只保留一个扫描周期,不是恒=1的。故不会出现。。。把MB10置于0,因此MB10就无法通过INC操作不断上升。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对23楼的回复:,你说“每次按钮按下之后,T102就会开始计时,计时到之后M0.1设为1,这一设置又会把MB10置于0,因此MB10就无法通过INC操作不断上升。”这样分析是不对的:T102为断电延时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5秒。从第一次按下按钮起,T102 就由 0↑1。以后连续按N下按钮,由于连续按钮的间隔时间小于1秒,即小于T102的延时时间(1.5秒),故在连续按钮过程中,T102始终保持=1的状态不变,只有连续按钮结束,在最后一下按钮抬起起,再延时1.5秒,T102 才由 1↓0,其下跳沿使M0.1=1,使MB10复位清0,即M0.1=1只保留一个扫描周期,不是恒=1的。故不会出现。。。 把MB10置于0,因此MB10就无法通过INC操作不断上升。的。

王先生你好。又仔细看了一遍,我想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有些不一样。原本我认为,一个按钮按下去的时间在1.5秒之内,一个灯就亮,然后可以等待任意长的时间,再按一次按钮。王先生的做法是,一个按钮按下放开之后,在1.5秒时间内,要按下第二个按钮,按这种方式快速按按钮,直到第n个。如果按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使T102保持1,直到按完n个按钮,然后再把MB10清0。不过,按这个做法,似乎还是有一个问题。每个输出(Q0.0,Q0.1,...)都需要一个条件M0.1=1,而这个条件要等到T102定时结束才能成立,这样一来,就无法产生输出了。不知这个分析对不对。

网友C:
     28楼:看来你对我的程序没有完全理解,这里我再说明一下: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使其亮或灭的我的控制思路是:采用连续按N下按钮来实现控制第N个灯亮灭的,要求连续按钮的间隔为0.5~1.0秒(即正常连续按钮间隔。连续按钮结束后延时1.5秒,改变被控灯泡的输出状态。如连续按5下按钮,由于连续按钮按下的间隔为0.5~1.0秒之间,其间隔时间大于T101的延时时间,而小于T102的延时时间,故在此连续按钮过程中,T101在每次按钮按下时T101=1,当按钮抬起后延0.4秒时间内如出现I0.0=1(即出现抖动脉冲),其T101=1不变,如没有出现抖动脉冲而此时的按钮处于未按下状态,由于T101的延时时间到,则使T101由 1↓0,故确保连续按5下按钮,使T101产生5个正脉冲,使MB10的计数值=5。

     而T102的延时时间=1.5秒,大于连续按钮的间隔时间,故T102从第一下按下时起,T102=1,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次按钮抬起后,再延时1.5秒T102才由 1↓0,即产生M0.1=1的后沿脉冲。其时序图如下:

  图中T101的后沿脉冲为MB10的计数脉冲,T102的后沿(即为M0.1)是MB10的复位脉冲,当出现M0.1=1的扫描周期,MB10已计完5个数,当扫描到MB10=5时,使对应的双稳态Q0.4状态反转(见网络9)。随后将MB10清0,为下一次的连续按钮控制做准备。

网友U:
谢谢王先生这个非常详细的解释,尤其这个波形图对问题的理解很有帮助。

我原本认为题目的要求是每按一下按钮就有一个灯亮,再按一下按钮,前面一个灯灭,下一个灯亮。王先生的做法是,快速按动按钮k 次,第k个灯亮,其余灯在这个过程中都不亮。按这个要求来做,这个程序似乎是对的。很巧妙的解决方案。

网友C(2013-03-21):
在4楼程序基础上进行精简,编出如下程序:

本程序的技巧:

1、巧妙利用二个断电延时定时器解决按钮抖动干扰,确保准确定位及判断时刻选择的

问题。

       2、循环左移指令的使用及左移字存储器的置数考量:T102的前沿使MW8=16#80,即MB8=0、MB9=16#80.当T101的后沿使MW8循环左移一位时,其MB8=1(即0000_0001)、而MB9=0,如T101的后沿使MW8连续循环左移N(N≤8)位时,其MB8=2的(N-1)次方,如N=5,MW8=2的4次方=16,即M8.4=1.当N>8时,MW8=2的(N-9)次方,如N=9,MW8=2的0次方=1,即M9.0=1.即采用将NW8的初始值置8,及选用循环左移指令,可确保连续按N下,使MW8的置1位与第N个灯泡的输出位相对应,显然如用左移后的MW8输送给QW0,就会使第N号灯亮。

3、合理的使用“与”“或”“反相”等逻辑指令和比较指令,用一个网络编程解决了原程序需用N(10)个网络的编程功能。

即:本程序的网络4的功能可代替原程序的网络5~网络14这10个网络的输出功能:即实现同用T102的后沿(即用一个按钮实现随意控制N个(原程序N=10)灯泡,使其亮或灭的。

本程序的优点是:当被控灯泡数量改变时,只要灯泡总数在16个以内,程序都适用,不需任何改动,而原程序不行,只适用10个灯以内的控制。比如要控制12个灯泡时,本程序不需改动就可使用,而原程序必须在其网络14后再增添2个双稳态电路去分别控制灯11与灯12后,才可用12个灯泡的控制。

网友X:
一个按钮只能用时间或是次数来操作了,选其中操作较简单的来编程。想象中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王者之师              wyb2866255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芽菜@技术豆                                    技术豆芽菜

liujian5118                                         liujian5118

caojie0723--王者之师                caojie0723

秦君_1                                              qjj740210

芳季                                                  hdihht

三等奖6名,50积分获得者:
lingcore                                           lingcore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月半玩                                            月半玩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gdh

litwo                                                 litwo

水边清浅横枝瘦                            秀空

楼主:
本期擂台打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

网友Y:
引用 网友C:
用S7-200编写本命题:用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

您好,请问网络2中并联的M0.1是什么作用呢?个人认为,M0.1是单周期脉冲,在当前周期M0.1=1,下一周期M0.1=0,M0.1起不到将MB10清零的作用,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C:
回37楼:1、M0.1=1为T102=1的后沿,它只出现一个扫描周期,它主要起驱动10个灯的对应双稳态反转的作用(见网络5~网络14)。在它出现时的扫描周期里MB10已计数完毕,故它只能驱动MB10的计数值等于设定值的那一路双稳态电路翻转(即选中的灯泡亮或灭)。

    2、M0.1起复位计数器MB10:在M0.1=1的扫描周期结束,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时,从网络1到网络3,M0.1仍=1,故扫描到网络2时,将MB10复位清零,直到扫描到网络4时,由于此时T102的后沿已消失,此时M0.1才由1↓0的。

网友Z(2015-06-23):
下来学习学习,这里的人都很牛

网友AA(2017-11-18):
引用 网友M:
初学者瞎编的..望指正...   按钮按下第一次灯1亮,第二次灯2亮灯1灭......第十次灯10亮灯9灭...利用计数器当前次数MW100来判定按了几次...超过十次,清零...

多学习学习啊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