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十二期—一道电机正反转控制问题

楼主(2012-12-18):
本期擂台为征集擂台:

    各位大虾,我是一位PLC爱好者,只是才刚刚接触。老师有天出道题给我们,叫用S7-300PLC编程,由于自己刚接触,没有做出来,还请高手指点。题目如下:电机正反转控制(循环运行)。要求是:1.用两个按钮控制启停,按启动,电机开始正转运行。2.正转5分钟后,停3分钟,然后再开始反转运转。3.反转5分钟后,停3分钟再正转运行,依次循环。4.电机正反转5次后停止。5.按停止按钮,不管电机在任何位置状态,电机都要停止,不循环。谢了

PLC类型任选,功能完成的最好的获大奖!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采用三菱FX2N系列PLC做了一个:

1.I/O分配:

启动按钮--X1

停止按钮--X2

正转控制--Y1

反转控制--Y2

2.梯形图:

网友A:
梯形图第二部分:

网友B:
采用台达DVP-14SS编程,测试通过,当然实用程序还要加很多电机保护逻辑。

I/O定义:

X0 启动
X1 停止
Y0 正转
Y1 反转

梯形图:

网友B:
梯形图接上22

网友B:
梯形图接上3

网友C:
符号表

OB1程序:

OB-1

OB1-2

OB1-3

OB1-4

OB100初始化程序:

OB100

网友D:
对:一路飘扬+关于OB1程序:OB100初始化程序:内容的回复:

个人意见,程序中M0.0--M0.3可以不要

网友E(2013-02-17):
采用台达PLC编程。

I/O定义:

X0 启动
X1 停止
Y0 正转
Y1 反转

反转运行1启动停止

网友F:
俺也凑凑热闹

西门子224CN PLC

网友G:
有个关键问题,,楼主你能看懂否?  别大家忙活了好久,你也不明白,大奖始终摆那不动

网友H:
南大傲拓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好师傅,图中黑框内的命令是怎么输入的?刚刚开始学习,请指教,谢谢。

网友H:
对:yonglianggd关于回复内容:对:明理关于梯形图第二部分:                     内容的回复:您好师傅,图中黑框内的命令是怎么输入的?刚刚开始学习,请指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

那个是步进指令。

网友H:
有些程序还不够严谨,比如在运行的过程中又点一次启动铵钮 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网友K:
6楼的时间可对,我看着不对,可以用仿真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有些程序还不够严谨,比如在运行的过程中又点一次启动铵钮 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可以把别人的程序错误指出来。

网友M:
不知道这个帖子结帐了没有?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明理关于梯形图第二部分:                     内容的回复:您好师傅,图中黑框内的命令是怎么输入的?刚刚开始学习,请指教,谢谢。

老版本的软件才会有这样的STL

网友O:
www.PLC8.COM 西安沃阳 PLC行业应用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行业新闻 西安变频锅炉PLC控制柜 西安自动门变频控制系统 西安机床光栅数显系统 西安定长剪切控制柜 西安混凝土设备控制柜

网友P:
                                                我也试试

网友Q:
       刚刚接触,学了3天三菱PLC。不成熟之处请指教。程序比较短只有37行。我的思路:这类问题是定时器按先后顺序接通,来控制,所以可以用前一个定时器的触点接通下一个定时器,再用最后一个定时器的触点去断开第一个定时器。这样就完成了循环定时动作。x1:启动。x2:停止。y1:正转。y2:反转。下面程序已经仿真过。暂时未发现问题。(时间做了调整方便测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南大傲拓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