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忽然提示通讯连接失败

楼主(2012-12-19):
因为自学,我一直是用S7仿真,最近有一次,S7忽然提示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编的程序,现在也是一样提示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处理?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意思就是你没连上,原因有很多。

不知道你的硬件配置和通讯协议,无法判断啊

网友B:
说详细点呀

网友C:
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意思就是你没连上,原因有很多。

    你所用的是  S7 PLCSIM 仿真的话可能是 通讯端口做了改变吧 ?

网友D:
仿真的话,先打开仿真软件PLCSIM,PG/PC端口默认是PLCSIM的,但是仿真之前最好还是去控制面板设置下!

楼主:
我以前用的时候就挺好啊,就是最近自己编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下载的时候,好像提示找不到链接,然后我设置了一下PG/PC端口,刚开始打开的时候PG/PC端口显示设定为None,后边我就改为PC Adapter.Auto.1,再试了一次,就提示链接损坏,最后我把软件重新装了一次,还是这样!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