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m430做PROFI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S7-300与m430做PROFIBUS通讯的问题?变频器参数设定如下:P700=6;P918=站号;P1000=6设定好后通讯正常,但是我在变频器一侧输入10000后正好是50赫兹,在显示屏上我输入15HZ实际是17HZ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参数没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计算公式问题

计算公式问题

楼主:
谢谢,我在下位机解决了。

楼主:
50X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