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种镇流器能用在2个头的H灯管上?如何接线?求确切<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12-12-19):
家中台灯坏了,用的是2针H管,如图,经试,确定镇流器坏了,原配镇流器为异性结构,且厂家已不可找,故想外接个镇流器。

但有若干疑问,请各位电工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一.市面上有给这种2针H管专用的镇流器卖吗?

二.我在市面上找到的镇流器有以下几种:

1.给4针H管用的镇流器

2.给4针环形管用的镇流器

3.给T8管用的镇流器

上面的镇流器都可以用在2针H管上吗?

三.这个灯管是11W,上述镇流器一般都是40W左右的,可以用吗?如果可以,是完全没问题,还是有隐患?最大不能用超过多少瓦的镇流器?

网友A:
普通的电子整流器就可以用,只要匹配功率不超过18w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电子整流器就可以用,只要匹配功率不超过18w就OK

你确定一定不能超过18W吗?

网友C:
你到小商品市场卖灯管的地方问问有没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