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2-12-19):
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大侠:

    我现场使用的是ABB ACS510的变频器,走的Modbus通讯,变频器A01\AI1下端子外接调节阀信号,

    其中使用手册上写着

    频率反馈   寄存器地址0103=16#67

    电流反馈   寄存器地址0104=16#68

    频率给定   寄存器地址0001=16#01

   读阀门反馈信号是不是读寄存器0120=16#78?

   阀门开度给定是不是往寄存器0124=16#7C里写值?

楼主:
有高手能帮忙回答下嘛!............

网友A:
你要用什么东西和这个ABB变频器进行通信呢?你都没讲清楚啊!QQ149034219

网友B:
说的很模糊,你是搞pid吗?如果是就应读参数0130。当然0120也可以;通讯时把地址转换为16进制即0120=16#78。01系列参数只能读不能写,所以0124是不能写参数的;设置给定值需写入寄存器40001即可。pid还要设置参数4010

网友C:
510我治多了呵呵加我2322215105或打我电话18622679576

网友D:
热心人;

你最好看一下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啊!
如下图!

楼主:
对:gsja关于说的很模糊,你是搞pid吗?如果是就应读参数0130。当然0120也可以;通讯时把地址转换为16进制即0120=16#78。01系列参数只能读不能写,所以0124是不能写参数的;设置给定值需写入寄存器40001即可。pid还要设置参数4010内容的回复:
不做PID,只是我PLC上没多余的点位了,想用下变频器的点位,手册上说AO和AI可以作为编程口,所以想把这多于的点拿来控制调节阀,其中阀门和变频器完全独立,只不过都走Modbus............

补充一下,用40001写数据是不是始终写的都是变频器的频率,阀门和变频器是独立的,我想控制阀门,应该向哪个寄存器里写数据呢?

网友B:
不能实现,劝你用plc扩展模块。abb变频器的输入输出I/O只能供变频器自身控制,不能被其他直接控制

网友E(2016-09-07):
w'd'q'g'v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2016-12-28):
说的很详细,看来受益匪浅。

网友F(2018-05-05):
哈哈你走错路了,此路不通

网友G(2019-01-30):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H(2019-07-12):
40001 区 应该写入什么数据 16进制数还是,16位2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