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翠欧TRIO程序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神

小弟求救,小弟正在使用翠欧mc403,需要编程,现在线都连接起来了,可是电机没反应,谁能给我一个能让电机动起来的程序,最简单的就行,感激不尽!!!

——!

网友:
您好请问您用的是模拟量方式还是脉冲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方式的,谢谢

网友B:
wdog=ON

units=16

speed=10000

accel=10000

decel=10000

看看动不动。

注意要把1,2接脉冲(+/-),3,4接方向,5接0V。就是表面上的9针端子。

网友B:
注意,别忘了把电机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别忘了把电机使能。

老大,首先特别感谢您的帮助。我今天连好线,按照您给我的程序试了一下,它就转了一下,然后就停了,我特别开心啊。再然后他又不转了。。。线什么的还有程序我都没动,可是他就是不走。查看电机显示的是SUR-OFF的状态,我又检查了一遍接线,还是不行,是不是电机还要设置什么参数啊,我那个电机试运行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带的这个功能,不用外部信号,刚转几下他就报错说过载了。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我都要崩溃了,检查一天了,还是没进展,请求帮助啊,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别忘了把电机使能。

还有老大,怎么电机使能,是我就接上电机那个SUR_ON的端子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别忘了把电机使能。

谢谢您,他现在转了!转了!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好开心啊!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og=ONunits=16speed=10000accel=10000decel=10000看看动不动。 注意要把1,2接脉冲(+/-),3,4接方向,5接0V。就是表面上的9针端子。

我现在又有新问题了,一个单独的内密控编码器的输入信号怎么编程,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段。就是我现在想要用我外接这个编码器的运动来控制电机,也是最简单的就行,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D:
MC403 没用过   如果是买的是P823 (3STEP)  那就不知道行不行   用下面这段程序试试看

base(2)

IF ATYPE<>44 THE ATYPE=44

base(0)

co(1,2)   ‘把0轴1:1的连接到2轴上  这样2轴的编码器发一脉冲  0轴也发一个脉冲。

看看能不能  切换过去  能切换  编码器就连接到 第二轴上

(我看了 P824 是2个SERVO  推测第二轴可能可以接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403 没用过   如果是买的是P823 (3STEP)  那就不知道行不行   用下面这段程序试试看base(2)IF ATYPE<>44 THE ATYPE=44base(0)co(1,2)   ‘把0轴1:1的连接到2轴上  这样2轴的编码器发一脉冲  0轴也发一个脉冲。    看看能不能  切换过去  能切换  编码器就连接到 第二轴上(我看了 P824 是2个SERVO  推测第二轴可能可以接编码器)

谢谢您,我试一下。

网友F(2017-04-25):
请问一下mc403模拟量控制程序怎么写?谢谢啦

网友G(2018-06-12):
引用 网友B:
wdog=ONunits=16speed=10000a...

请问你有没有用过MC508,走凸轮同步的,有没有相关的程序?

网友H(2019-03-24):
请问如果是模拟量控制的话要怎么接线 还有程序要怎么写呢 我自己在做mc403控制伺服驱动器 不知道是程序出错还是接线出错 求大佬指点啊 谢谢!

网友H(2019-07-3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注意,别忘了把电机使能。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