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输入要加多大的保险为好

楼主(2012-12-19):
plc电源输入要加多大的保险为好

网友A:
我一般都是2A!!!!!!!!!!!

网友B:
看你什么PLC啊。3A到15A不等。一般情况下2A即可。

楼主:
都那么大么?PLC额定电压是220V,额定功率才10W这保险多少A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不同品牌的PLC输入电压各有不同,有交流110V--220V,有直流24V等,电压等级不一样,保险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同品牌的PLC输入电压各有不同,有交流110V--220V,有直流24V等,电压等级不一样,保险也不一样。

怎么换算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同品牌的PLC输入电压各有不同,有交流110V--220V,有直流24V等,电压等级不一样,保险也不一样。 内容的回复:怎么换算的呢?

根据负载额定功率或负载电流来选择。直流:P=UI; 单相:P=UICOSΦ; 三相:P=3UICOSΦ=3U线I线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