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欧姆龙PLC 与3G3MV 结合 如何使电机反转?????

楼主(2012-12-19):
欧姆龙CPM2AH系列PLC 欧姆龙3G3MV变频器  控制电机正反转 只用PLC程序控制 如何做到?望各位大大出手帮忙,救于水火,感激不尽!!!

网友A:
说的不够详细吧,你到底是想用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控制,还是用模拟量控制,还是通讯控制。先确定了控制方式,再看看具体的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
我有正转的程序  但要求反转同样实现  就这点不会 应该是通讯控制  目的是实现闭环定位控制  怎么搞?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用MODBUS-RTU,具体的你先查下3G3MV和CPM2A  modbus-rtu的相关资料,然后打omron技术支持电话让他们告诉你怎么做。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606/2-AC1B-F59B27C28FD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