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CANopen控制回原点报警AL180

楼主(2012-12-19):
在工程中用了7台A2伺服,单台A2伺服回原点没问题,几台伺服一起回原点时,所有伺服都报AL180,而AL180这个报警在台达的手册里没找到,望台达工程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CANopen PDO物件,
EE-PROM的地址超过限制

楼主:
这个故障怎么排除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特别是从站多了的情况经常出现

1.试着降低CAN总线通信速率

2.尽量少用PDO,多用SDO,否则容易引起总线堵塞

我建议除了PLCOPEN功能块必须使用的PDO参数以外,其他尽量不再添加PDO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换 台达的CANopen 产品,否则这些现象重现解决都不容易。

网友C:
台达CANOpen PLC

32ES2-C  内嵌 CANopen 主站功能,最多16台从站。

DVPCOPM-SL 主站模组,需搭配 S系列PLC 使用,最多支持127 台从站。

DVP10MC 总线运动控制器 最多支持16台伺服从站。

可根据自己需求量身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