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共有 3个员工
每个员工 分别具备 姓名、身高、性别、收入、婚否 共五样信息
请 建立 合理的 数据结构 , 并显示到触摸屏上(触摸屏的具体型号你可以自定义)

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用三个姓名寄存器的数据和提前定义好的常量做比较,使用传送指令将身高、性别、收入、婚否分别传送到四个寄存器里

网友B:
找一款支持结构化编程的PLC  ,定义一个结构体,这样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