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电动机能在60HZ电网中使用吗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侠:请问50HZ电动机能在60HZ电网中使用吗

网友A:
可以  不建议

网友B:
隻要使用功率不超過額定功率就行。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没那么在意过呢

网友D:
全可以,但是别反着用就行,也就是说别把60Hz的电机挂到50Hz的电网上,

网友E:
我在想:你采用变频器驱动还不是让额定50Hz的电机运行在非50Hz的频率下,60甚至以上。但是正如楼上所言,长时间低频运行可有点受不了,发热啊!

网友F:
可以,但是噪音会增加,不建议

网友G(2019-08-28):
不建议这样使用,发热很严重,很容易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