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根的串口线连接条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哪几根线真正起作用?

楼主(2012-12-19):
有25根线的串口线被老鼠咬断了,这根线接的是条码枪,现在想重新接一下,想问一下各位师傅,哪几根线真正起作用?把哪几根线接起来就可以传送数据了呢??

网友A:
线有颜色区分吗? 有的话,看颜色对应 接上即可;

如果没有颜色区分,只能用 万用表测量了,看一下条形码的针脚定义,一般是R232口,  实际用的就3根线,RX,TX,GND,

网友B:
25针串口针脚定义(DB25) 注:除以下定义外,其作针脚均为空

针脚简写功能说明
8CD载波侦测(Carrier Detect)
3RXD接收数据(Receive)
2TXD发送数据(Transmit)
20DTR数据终端准备(Data Terminal Ready)
7GND地线(Ground)
6DSR数据准备好(Data Set Ready)
4RTS请求发送(Request To Send)
5CTS清除发送(Clear To Send)
22RI振铃指示(Ring Indicator)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C:
学习了,各位朋友,如果需要MXOA或者研华产品可以找我哦, QQ2387806534 , 18682127962 李工~!